[其他] 倒车整流器自动拆机并求教

楼主(2019-02-24):
倒车整流器,失手跌落,自动拆解。

如图

现在不知道左右,哪个是输入端了,或者求教判断方法,谢谢坛友。

楼主:
S3M 的参数,网络查得如下

网友:
好简单的东西,一个二极管一个电容绿波,好像是左边进右边出,

网友:
看二极管方向应该左边的是输入

网友:
红色+
红黑-

网友:
左进右出
如果背面没元件的话,应该接反了没输出的
实在不放心可以小电流试试吧?

网友:
不就是个防反接的?

楼主:
下面盖子左右都可以装上。

盖子放置方向不算数的

网友:
倒车整流器是什么功能?看二极管应该是左入右出

网友:
4楼所言极是也

网友:
盖子上不是写了吗?。。。。。。。。。。前面只看到底盖有胶以为没动过。

网友:
骗钱的东西?

网友:
电容侧为输入端,因为电流只能以二极管正极进负出,既然都是红线端,由此可辨别,这种只能叫单向供电防反接,真正整流,使用个桥在这里,就不分正反了。当然,要扣除1.3V压降

楼主:
感谢各位留言。

今日用1.5伏干电池试试。应该有压降的

楼主:
倒车整流器 某宝有,用于减弱 德系 美系车倒车影像波纹。据说德系 美系车发电电流电压波动较大

网友:
楼上大神说的不错,应该是左进右出,4楼说的正解~

网友(2024-11-21):
这个东西还是很有用的,因为大众系列汽车的灯光是BCM脉宽调制输出的,所以不是纯直流电压,直接接到倒车摄像头上无法使用,发动机启动后会无信号或者波纹很大,这个东西就是把整流滤波变成纯直流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