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器] 拆一根 MIDI 接口转USB接口线

楼主(2019-02-24):
线看起来挺粗的,
MIDI口是老式键盘的那种大口

有5针

转 USB 口

没有胶合,直接拆开了

里面2个芯片,都打磨了。

外壳

3个灯,灯亮的要闪瞎了眼睛

MIDI口 的IN ,OUT 就接了2根线, G 代表地线没有接?

打磨是不知道什么芯片,应该不是CH345, CH345 的要接 12M 的晶振。、

不好用,兼容性不好。

接 雅马哈的电子琴, 有几个键 不发声, 用 MIDI OX 软件看 MIDI数据  ,发现数据丢失。

看来只有找MIDI口的声卡 自己来做线了。

网友:
偶还没用过MIDI接口呢

网友:
没音乐细胞,不玩音乐设备

网友:
做工还可以

网友:
是需要转化的啊

网友:
雅马哈啊,有钱人。。

网友:
这个是连接电脑和MIDI的?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但有数据丢失就没有使用意义了。

网友:
这线材不错啊!

网友:
没见过  长见识了~

网友:
        優秀文章,长见识了,原来里面长这样

网友:
谢谢分享,这种MIDI转USB的线,还是选择Roland的比较好

网友A(2020-07-12):
我也有个一样的线,不好用。想拆了两个MIDI头做成一条MIDI线接声卡,但不知道线序
我知道五个头(1、2、3、4、5)两面的1和5没有用,就下面的2、3、4三个有用,3是GND不用改,
2和4是按图1连接还是图2连接呢?       请大神们请指教~

网友(2025-04-11):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个一样的线,不好用。想拆了两个MIDI头做成一条MIDI线接声卡,但不知道线序
我知道五个头(1、2、3、 ...

CH345给出的定义2是地?
哦,找了定义,标号不是顺序的,中间的才是2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