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为了修好一个华为SuperCharge快充,买了一本电容

楼主(2019-02-24):
前段时间捡到一个华为的SuperCharge快充HW-050450C00,支持5V2A,4.5V5A,5V4.5A,上电结果没有输出,拆解看到2个400V电容爆了,于是顺便淘了好几个规格的电容备用。不知道上个主人是怎样用坏的,可能进液体短路了。

拆解很简单,超声波焊接的用这种方法都好用,先放到冰箱里冷冻几个小时,拿出来用布包起来,然后用锤子小心的敲打壳子边缘,就可以做到无损拆解。

这个有2个输入的电容爆了,电烙铁焊下看规格。

就这2个规格的电容,网上查到是长寿命的电容,就照着规格买了几个回来。纯粹为了凑邮费的,不然邮费比东西贵多了,顺便买了好几个规格的。这下修电源不怕没有配件了。

焊接好后发现还是没有输出,再检查看原来有个输入的保险断了,这个保险是慢融型的,手头没有配件,于是就想到了玻璃保险,选了一个2A的,敲碎玻璃把保险丝拿出来,焊上去。

焊好后就有输出了,待机电压还不小,上负载,1A和2A都没有问题,手头没有华为的手机,测试不了快充,应该修好了。

704硅胶怼上,完工。谢谢观看。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话说我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充电器,一直舍不得拆!今天也算是饱了眼福了!

网友:
修的比买的贵吧

网友A:
大哥 这个是高仿的,原装5A快充,USB母座是紫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 这个是高仿的,原装5A快充,USB母座是紫色的

高仿能做到这样的做工和用料也是可以的了。但是我在网上查到的拆机图不是这样的电路板,里面都不一样,但也不是紫色的母座。会不会这个就有好几个批次,不同时期的?

网友B:
敲碎玻璃把保险丝拿出来,看着就觉得好带劲

网友:
有时为了买个东西真是因为运费顺便买点别的,最近是因为买了40的东西,为了包邮,又花60买箱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哥 这个是高仿的,原装5A快充,USB母座是紫色的

高仿成这样就认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高仿成这样就认了

关键要支持快充 有个专用单片机 这个高仿没看到啊

网友D:
楼主 展示一下无损开的外壳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要支持快充 有个专用单片机 这个高仿没看到啊

大电流充电器,看标,不是高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展示一下无损开的外壳 啊。

已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敲碎玻璃把保险丝拿出来,看着就觉得好带劲

哈哈哈,其实是用老虎钳夹碎的。

网友:
唉 不说了 原装是2层电路板,高低压分开的

网友:
这个是原装拆解

网友:
建议啊,建议把那个保险丝外边套一个绝缘的东西,断路烧断的时候会气化引起更大范围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要支持快充 有个专用单片机 这个高仿没看到啊

确实应该有个单片机的,但在板子外面我也没找到,可能在另一侧,有个金属的屏蔽罩,这里面也有一些器件。等找到支持SuperCharge手机上测试下就知道真假了。

网友:
赛尔康代工的,看着做工不错。

网友:
哪块废板上还拆不出俩电容啊,为这个买有点不值啊,不过支持折腾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