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转改直流电输入电流问题

楼主(2019-02-24):
电转电池坏了,就打算直接用12v5a的开关电源,但是有个问题,直接按下去会不行,要慢慢按下去才会启动!是不是要找个大电流电源?

网友:
电流过大保护了

网友A:
换个20A以上的开关电源,我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
5A电流太小了,找个20A或者更大的。

网友:
才5A?至少也要20A,而且个人感觉变压器式的比开关电源的启动更稳妥点

网友:
越大越好,空载都好几A,何况带载,没有动力电池,也得有足够启动电流的镍镉电池才好,就算用开关电源,最好在电钻方加一个发拉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20A以上的开关电源,我就是这样用的。

怎么样,20a的和电池一样效果吗

网友:
pc电源来一个,基本可以和电池相当。

网友B:
并几个大电容,用12v10a的电源就可以了。
或者是买个12b锂电池

网友:
来一节电动车电池

网友:
5a的电源连我的打气泵都带不起。

网友:
所以说还是用锂电池好。锂电池的好处就是瞬间电流可以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几个大电容,用12v10a的电源就可以了。
或者是买个12b锂电池

并一个大电容用5a电源怎么样

网友:
我是用PC电源改的,原负载能力是12V10A,还可以,电钻一边没有上电容。当然电钻一边,最好加个大的电容缓冲下。电容过大,电源那边又有压力。多试试吧。

网友:
直连直流电源的功率要足,电机启动电流大,一般的小电源拖不动的。

网友:
直流电钻的启动电流大,要不大家还折腾电池干毛啊~直接随便一个电源带着不完事儿了,建议最小12V 20A电源

网友:
启动电流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