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天才电话手表不开机了!拆开看看

楼主(2019-02-24):
同事他儿子用的,经常搞坏,这是第三个了,本来同事说买新的,后面觉得可能是电池的问题,就拿过来说换电池看看,直接在手表外测量充电口的四个触点均无电压,难道断了?开机看看,结果没反应,连上充电器时,偶尔能直接开机,有时也是没反应,充电排线那应该没断开,暂且拆开看看。

小天才电话手表Y01,尹拉克成色了,表带也有一边坏了,拿铁线绑上

手机卡,下面是充电口

没螺丝,用的卡扣,直接抠开,

主板,有三颗螺丝,

取下螺丝,断开屏幕线和音量线,主板和电池一起拿起来,

电池XTC-Y02,3.8V,取电池的时候充电端断开了,太硬脆了

主板正反面,反面拿开了屏蔽罩,

看看芯片,没去查参数,也没了解,

MEDIATEK MT6261DA

看后装回,无法开机,电池有电,不明原因
充电端排线断开了,网上买个电池换上,一样的无法开机,使用充电器接上也没反应,不知为何!

网友A:
看来又是一个MTK"交钥匙"方案...

网友B:
厂家很害怕,统共才几十块钱的东西,你们都修上了,我们还吃饭不啦?不知道是我们总设计师给按了定--时=---炸--弹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厂家很害怕,统共才几十块钱的东西,你们都修上了,我们还吃饭不啦?不知道是我们总设计师给按了定--时=--- ...

哈哈哈 油菜楼主可能和俺一样是业余的,不像老兄是专业人士

网友D:
我儿子的也是充电不开机  但是有反应  长时间不用的后果 也懒得去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厂家很害怕,统共才几十块钱的东西,你们都修上了,我们还吃饭不啦?不知道是我们总设计师给按了定--时=--- ...

就你最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又是一个MTK"交钥匙"方案...

不一直这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 油菜楼主可能和俺一样是业余的,不像老兄是专业人士

业余中的业余!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儿子的也是充电不开机  但是有反应  长时间不用的后果 也懒得去处理了

现在拆开过后是完全没反应了,看来彻底完了

网友E:
假货,小天才是高通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假货,小天才是高通方案

不会吧,假货?

网友F:
那个圆形的是振动器还是麦克风,如果是麦克风的话,这么小的机身里,难道不是应该用硅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个圆形的是振动器还是麦克风,如果是麦克风的话,这么小的机身里,难道不是应该用硅麦吗? ...

振动器的

网友B:
嘿嘿嘿,这还有一个,玩着玩着就白屏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嘿嘿嘿,这还有一个,玩着玩着就白屏的呢

然后呢,然后就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假货,小天才是高通方案

这个是小天才二代,官网参数就是联发科MT6261D,这个要做假不如自己做个牌子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