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顿操作猛如虎,一看是个纸老虎!拆个疑似山寨飞利浦S8980电动剃须刀

楼主(2019-02-24):
前段时间偶然得到一个箱说全的飞利浦剃须刀,插电有指示灯,但就是充不了电,也使用不了。拆下看看哪里出问题了。

东西配件齐全,好几个不同用途的刀头,但看到这个说明书,我隐隐感觉到这个剃须刀有可能是山上的。
拆下螺丝,用塑料撬棒拆下外壳。

这里看到里面有东西烧了,把塑料壳子都融化了。

就是这个5056芯片烧了,充电管理芯片,网上查到这个和TP4056芯片一样,就找了一个锂电池充电小板把芯片拆下换上去,换芯手术啊,用堆锡大法很快就拆下来。

换好后发现不光是芯片烧了,还断线了,飞线修复,上电发现,一上电池马达就开始转了,开关按钮也没用,也充不了电。等空了把电路板都换了,直接用一个开关控制马达,充电放电用带输出保护的TP4056充电板。

谢谢观看。

网友A:
5056充电管理芯片,不比4056芯片差,更换没有意义。

网友B:
做工下降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56充电管理芯片,不比4056芯片差,更换没有意义。

5056芯片烧了才换4056的,结果还是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下降不少

估计就是山上的,做工能好到哪去。

网友C:
卤煮充分的提现了数码人的存在价值,哈哈哈,
比我遇到的那山寨剃须刀强多了,那土豪金剃须刀,还是插220的,烧了,不能用了,打开一看,一块黑铅电瓶,一块小螃蟹8139大小的白透明玻纤板上面一个MB6M加一个不到105的CBB电容就完了就这俩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卤煮充分的提现了数码人的存在价值,哈哈哈,
比我遇到的那山寨剃须刀强多了,那土豪金剃须刀,还是插220的 ...

谢谢。山上的东西奇葩到超出你的想象,家里还有个飞科博瑞的剃须刀,也是插220V充电的,没拆开看,估计是镍氢电池的傻充,就一个指示灯一直亮,也没有充满灭灯。等什么时候坏了就改锂电。

网友:
这算啥,我还拆过一个里面就一个电阻带一个led的假充电的呢,你插一年也充不进去电。

网友D:
但看到这个说明书,我隐隐感觉到这个剃须刀有可能是山上的。

-----看到这个说明书,说明正品的可能性还比较大呢(如果那个切口不是漏检了)。
老外讲环保,说明书用的纸张是再生纸 没有经过漂白,看起来很粗糙。

那个电池看起来不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卤煮充分的提现了数码人的存在价值,哈哈哈,
比我遇到的那山寨剃须刀强多了,那土豪金剃须刀,还是插220的 ...

话说飞科的还不是这样的吗,阻容限流加一块镍氢电池

网友E:
我买过2个飞利浦的产品 充电器都是通用的19V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但看到这个说明书,我隐隐感觉到这个剃须刀有可能是山上的。

-----看到这个说明书,说明正品的可能性还比 ...

是的,说明书粗制滥造的,很像山上的。原装的那个电池是14500的锂电池,拆掉焊接了一个18650电池盒测试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买过2个飞利浦的产品 充电器都是通用的19V输出的

净弄一些非标的充电器,通用的锂电池充电管理不是更好用嘛。

网友:
看电路板的做工,很粗糙。包括贴片元件焊接,都是歪歪扭扭,很可能是手工焊接的。

网友:
飞利浦的电路一般比较坑,喜欢使用自家非标东东,修起来成本高。这货主要还是看刀头和刀片了。

网友:
电路板没有做防水胶
马达竟然直接焊了两根红色导线
电路板做工粗糙

个人觉得这是高仿的飞利浦剃须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净弄一些非标的充电器,通用的锂电池充电管理不是更好用嘛。

不是锂电池,镍氢电池来的。不知道上千块的飞利浦有没有用锂电池,反正我用了2百多,5百多两款飞利浦,都是镍氢。充电器也是19V的。飞利浦的优势在于刀头好!你拆的这款电路如此简单,我觉得是山货。我以前双头二百块的那款电路板的IC都多你几倍

网友:
修过几台正品飞利浦,没修过锂电池的,都是镍氢。电源适配器也比较奇葩。

网友:
是不是山货不用拆,直接看刀头刀片,双层带弹簧双马片就是正宗的,刀头值几百块,这机身才几十块钱。

网友:
看塑料件的质量就知道是山货,大厂的塑料件质量好多了。不过价格也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