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同事的两台手机残了,可还有救?

楼主(2019-02-24):
同事的两台手机,残得不成样了,凭外表面是否有救,不过感觉没怎么伤到屏幕呢,估计还是有救的,到底救是不救呢?

VIVO X20i,忘了是什么原因导致了

背面,很残了

已经变形

平放桌面看看

荣耀9PLAY,正面,正面一击

感觉是不是挡着子弹了??

楼主:
等空了再慢慢拆开看看

网友A:
这是摔的吗?这不是阿富汗那边的吗

网友B:
这还有救?估计要换很多东西吧,还不如换台新的呢

网友C:
感觉是不是挡着子弹了??

网友D:
是不是跟着吴京拍战狼三去了?

网友E:
第二个手机应该还能抢救一下,估计除了主板其他都坏了

网友F:
拆,拍,发,最后,垃圾桶,也许还能拆个F,如果F没损坏的话,

网友:
家有二哈机

网友G:
拆着玩吧,没有维修价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摔的吗?这不是阿富汗那边的吗

防弹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还有救?估计要换很多东西吧,还不如换台新的呢

如果救那应该还能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不是挡着子弹了??

我也怀疑这是不是救了他一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跟着吴京拍战狼三去了?

战狼三扛不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二个手机应该还能抢救一下,估计除了主板其他都坏了

第一个开后盖看了下,应该主板还好,第二台还没开盖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拆,拍,发,最后,垃圾桶,也许还能拆个F,如果F没损坏的话,

最终命运也差不多这样吧,已经多台机这样的命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拆着玩吧,没有维修价值了

感觉救的话也划不来了!

网友:
第一台机也许主板没有坏,第二台机背板想那个样了,主板好就是奇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