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解山进ATS909,更换法拉电容

楼主(2019-02-24):
山进SANGEAN ATS909拆解

春节假期开始就开始折腾这些收音机,到了换电池时发现909一取电池,时间就会消失,这是负责短时供电的法拉电容出现问题了。

这台机器2009年全新全套1600购入,想想使用快10年了。

打开前面盖。它的扬声器有朋友说和909X是一样的,那看来909X在音效部分的设计得到了改进。

909拉杆天线接头。

输入显示板,左下角就是负责短时供电的法拉电容,22000uf,5.5V的。

上利器,msr表,立马原形毕露。

该机的主电路板,大名鼎鼎的东芝7758。

等待,是种煎熬,马云家没有原机规格的电容,只能退而求其次了。

换上,一切正常了,可以断电后维持30分钟了。

但装机后有个问题,换上的电容厚了1.5毫米,前面盖就抵住了电容,导致面板按键与输入板上的导电橡胶按键接触不到,只能再次拆开想办法。

几次调整无果,只能飞线伺候在电池上恰好有空间安家,双面胶伺候着,等找到原厂的再说了。

完美,收工。

新一代“旗舰”~山进(SANGEAN)ATS-909X收音机拆解: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69481

网友:
前面这个索尼X宝了一下 好贵。

网友:
都是好高端的收音机,只能看看

网友:
机器都不错,羡慕中。

网友:
使用挺仔细的。

网友(2019-05-16):
这样就挺好,也没必要找原厂的。都是很高端很牛的收音机。
我只有一台比较高端的德生PL880

网友:
好高端的玩法啊!

记得小时候听的都是20--30元的那种收音机

网友(2019-10-19):
都是好机器,楼主土豪呀

网友:
是不是 这种909  机  都要更换?谢了菜鸡问问

网友:
都是好机机,我只有一台德生PL210

网友:
1600买个收音机,到也舍得。

网友:
土豪,玩得过来么?放坏了,出点回血

网友:
以前也同时拥有过此四机,后来把根德YB400出了,就因为用六节电池。我的909是2005年买的,到目前功能正常。

网友:
  看来法拉电容都得换,看到过SONY的不少更换的案例

网友(2020-01-31):
刚买了个909x玩,也是1600的

网友:
看电路板就知道是高端机了,国产的那些,哎....

网友:
穷人默默地流口水

网友(2020-06-06):
SONY的科技感强,比国产传统有棚的结构是另一种美!

网友(2020-07-26):
我到现在也不明白高端在那 短波收到的更多?如果只听调频 和10元的电调有什么区别 要说音质好 只凭一个不伦不类的小喇叭 不免有些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