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冒烟的雷亚充电钻复活记

楼主(2019-02-25):
LEIYA充电钻坏了,一按开关电机就冒烟,

拆之

这个电钻用的是550电机,直接上x宝买一个

新的小电机还挺漂亮的,欣赏一下

装上,搞定

楼主:
新站第一次发帖,大家支持下,谢谢。
还有什么时候才能出个APP呢,这样发帖有点麻烦

网友A:
买贵了,你直接在撸一个钻,这个坏的当配件,电池充电器,就两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贵了,你直接在撸一个钻,这个坏的当配件,电池充电器,就两套了。

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

还不用拉齿轮,上齿轮

网友:
冒烟是不是电刷不行了呢

网友:
貌似这充电钻标价还不低

网友:
一个电机26元,太贵了吧!在买一个电钻有时候活动29元全套。

网友B:
弱弱的问一句:为什么不选1号黑皮550呢,在扭矩一样的情况下,空载电流也小,发热量也少啊,所以电池消耗也少,用的时间应该长一些。

网友:
这个价格差不多可以买把手电钻了。

网友:
电机冒烟是不是碳刷脏了?

网友:
唉,上个海鲜钻算了

网友:
控制成本,一般都是换10元以下的550系列电机。25元,基本上是775的价格了

网友:
我的那把虾牌就被我妈做手工活,数量大之后,碳刷磨光了
网上一查这550电机不便宜啊,还是等活动的时候,在撸一把新的

网友:
新电钻活动价也就差不多这价了~

网友:
单滚珠电机太贵了,这价格可以双滚珠电机,然后铁芯硅钢片最好是0.2mm。可以考虑废品站找一个可能有550电机的故障产品,或者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一句:为什么不选1号黑皮550呢,在扭矩一样的情况下,空载电流也小,发热量也少啊,所以电池消耗也 ...

我想转速快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转速快一点

转的快不一定有劲,电钻都是大电流的暴力电机。

网友C:
想看看楼主怎样换齿轮。我的一个虾钻的电机也是在碳刷处冒火,也买了一个550电机回来想替换,但止步于没法换齿轮。

网友:
玩儿工具的都会备用一堆电机的,我的评论5块钱一个包邮什么型号都有买了一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看看楼主怎样换齿轮。我的一个虾钻的电机也是在碳刷处冒火,也买了一个550电机回来想替换,但止步于没法 ...

换齿轮?不存在的,我买的是D轴电机,直接装上就可以了。我只是清理一下变速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