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老款进口宝马E39 520i,怠速抖动,敲缸尾气冒烟,求指点

楼主(2019-02-25):
很正常的车况,春节跑了600公里高速,高速上提示机油液位低,但高速没办法吧,只有继续开,把速度降到80~100继续开,可提示越来越频繁,大概又行驶了30~60分钟,到了一个服务区中石油的加油站里买了一瓶合成的昆仑机油4升298元(没看清以为全合成机油)加了进去,加完刚好到尺子中线,继续着车开回来,一路伴随抖动还有排气时不时冒烟,硬着头皮开了1~2个小时到家,先以为是点火线圈坏了引起缺缸,用插拔点火线圈插头的方法发现有2个缸拔了与没拔一样于是买了2个全新点火线圈换上,谁知道还是一样,到一个小店老板帮拆下火花塞因积碳严重,刮了一下装上车是不抖了,但还是尾气冒烟,老板说跑几十公里就好,可行驶过程中在急加油与收油时有时候会传来敲缸声,同时排气必冒烟(黑或蓝看不清),机油应该是废气管烂了点引起跑完了自己又接好了,后来自己又拆下6个火花塞检查发现就第一个缸积碳很严重,于是拔掉第一缸点火线圈插头,当5缸车跑,虽然比较抖但尾气不冒烟了,折腾了好些天,真不知道是哪里问题了,还请万能的大神们帮都点一下,车是02年出厂的老宝马老爸那时候买到一个朋友的,开了差不多8年了,到我手上都3年了,之前用的好好的,大小毛病都被我一一解决了也花了不少钱,这个问题真不知道从哪里入手,请指教

楼主:
以为是机油不好或者混加引起的又抽出发动机所有机油换了全新美孚与机油滤,刚换了很好,不抖很顺,开一会还是一样抖动冒烟

网友A:
老板,上4儿子家去啊...

网友B:
宝马啊!恩,有可能曲轴箱强制通风阀不开启了!也有可能气门油封坏了!你还是进店修吧,去有资质的修理厂,别去小修理厂,有资质的修理厂能够读出故障代码,现在的车不是以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板,上4儿子家去啊...

4儿子家,红包伤不起,就检查一下500起,不修也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宝马啊!恩,有可能曲轴箱强制通风阀不开启了!也有可能气门油封坏了!你还是进店修吧,去有资质的修理厂, ...

修理厂都去过无数家了,感觉都不是省油的灯呢,只想自己多想办法吧

网友C:
把火花塞全换了,你那个看着就不好。无非就是油路和电路。电检查完还不行就看油压和缸压,由简到繁,先从简单的入手

网友D:
支持折腾!再换个氧传感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火花塞全换了,你那个看着就不好。无非就是油路和电路。电检查完还不行就看油压和缸压,由简到繁,先从简 ...

火花塞都都换过的,不过是以前换下来的二手博士才用1年多的还蛮好的火花塞,刚换上时,怠速真的安静,静止加油到3000转也很顺,尾气不冒烟,可只要开一会如果6个缸都接上不一会必定冒烟和敲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折腾!再换个氧传感器试试……

氧传感器真想拆下来洗洗。估计也积碳了,不知道用化清器清洗剂洗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宝马啊!恩,有可能曲轴箱强制通风阀不开启了!也有可能气门油封坏了!你还是进店修吧,去有资质的修理厂, ...

曲轴箱通风靠什么开启的?怎么知道有没开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曲轴箱通风靠什么开启的?怎么知道有没开启

花钱吧,代码一扫就知道了!你把车开汽配城,小店里就能修好,准备2000块钱,绝对能搞定的!

网友E:
我觉得是 机油混合的问题,换机油 上机油清洗剂,把火花塞用白醋泡一晚(套上塑料袋,放置醋精蒸发),确定缸线是不是都有电。如果还冒白烟,洗洗三元(就挂吊瓶的那种,简单)。

个人判断,主要机油混了,有残余在缸体里,导致点火不良,可能三元中毒了,所以催化不好,排放不好。

成本:时间不计
        白醋 5块
        三元清洗剂,100吧,输液器5块吧

可以试试,洗三元有点技术含量,有点风险。 火花塞只要拆装的时候小心点,拆之前吹干净周围尘土啥的,装的时候 别使太大劲拧。风险不大,适合自己动手。

网友F:
“第一个缸积碳很严重”检查活塞油环,气门油封。

网友D:
引用 楼主:
氧传感器真想拆下来洗洗。估计也积碳了,不知道用化清器清洗剂洗可以不 ...

换新件为好;一般使用8W公里差不多了……你这状况有点像气门导杆密封圈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花钱吧,代码一扫就知道了!你把车开汽配城,小店里就能修好,准备2000块钱,绝对能搞定的! ...

我买了技师盒子,好像扫不出什么故障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是 机油混合的问题,换机油 上机油清洗剂,把火花塞用白醋泡一晚(套上塑料袋,放置醋精蒸发),确定 ...

机油是我自己用小电动泵抽出来的,应该还算干净了,不过氧传感器从来没洗过,有空搞出来洗下看看,还有提示机油液位低起码开了200~300公里,会不会拉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一个缸积碳很严重”检查活塞油环,气门油封。

有可能,搞不好拉缸了要大修了,这样还不如换发动机,东莞大把几千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新件为好;一般使用8W公里差不多了……你这状况有点像气门导杆密封圈坏了。
...

主要怀疑是没多少机油还开了3~4个小时,300多公里,会不会把里面磨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油是我自己用小电动泵抽出来的,应该还算干净了,不过氧传感器从来没洗过,有空搞出来洗下看看,还有提 ...

或者你买个/借个工业内窥镜,从火花塞口看看各缸汽缸壁。

油液低 你不是加机油了吗?

尾气冒白烟 应该主要是因为烧机油。如果拉缸了,看看 换活塞环和镗缸多钱。

如果贵了就换车吧,换旧发动机 也不一定比这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