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比较完善的9V电池供电设备自动关机电路

楼主(2019-02-25):
再发一帖,前面另外有一帖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095,和前面的比,这个电路更加复杂,用自锁按键开关,随时可以关闭,开关打开接通,然后延时关闭,任何时候开关断开(实际上开关把负载正负极接通了,如果追求完美的,可以串入一个几十欧电阻),全部电路关闭。

解释一下工作原理:开关打到接通输入电源位,电路得电,10uf电容给电路启动,启动过后,电容相当于断开,延时正常进行。任何时候开关打到接地位置,输入电源断开,10uf电容的电量快速通过接地开关,以及和它串联的IN4148释放,为下一次启动做好准备,所以电路可以迅速开关。电路基于单稳态原理工作,开关迅速,没有普通MOS管加电容的电路那样慢慢关断。2N5551的加入,可以在电路启动的时候迅速给电容放电到接近0V,保证每一次延时都是一样的,同时加了两个蓝色发光二极管做稳压基准(4.5-18uA实际测试电压5-5.15V波动),如果想高大上,可以用5V的LDO稳压,这个时候工作电流应该可以小于5uA,延时时间也会更加稳定,加稳压以后,电池电压大幅度改变,延时时间稳定,零件没有问题的情况下,20分钟延时,高低电压误差不到1分钟,如果是普通电容加MOS的电路,误差10分钟以上。这个电路我的设计目标:几乎可以不计的待机电流,工作电流也要非常小(实际18uA左右),开关干脆,20mA导通电流内阻忽略不计(这个电路应该低于10mV)其实折腾电路,乐趣而已,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好比是跑车和普通汽车,都是车,都可以开,开起来不同而已。就如同玩白光,有白菜的,有牛肉的,也有鲍鱼的,自己选择喜欢的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锂电池保护板改造的: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208

看了,比较奇特的想法。

网友B:
加了LDO 功耗下不来的

网友B:
延时要精确 还是单片机爽~ 待机功耗要低 还是单片机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延时要精确 还是单片机爽~ 待机功耗要低 还是单片机香

要想让电流降低到 0.1 uA 以下,是不是需要MCU通过MOS把MCU自己的电源也断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延时要精确 还是单片机爽~ 待机功耗要低 还是单片机香

有耗电低于18uA的单片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了LDO 功耗下不来的

LDO我手上的静态就3uA不到,为什么说加了功耗下不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耗电低于18uA的单片机吗?

单片机低功耗的原理主要是靠长时间的休眠和短时间的唤醒工作,再加上以低主频的工作

比如说休眠200ms 唤醒工作的实际就十几us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想让电流降低到 0.1 uA 以下,是不是需要MCU通过MOS把MCU自己的电源也断开呢 ...

不用啊 休眠

网友:
休眠时能到 0.1uA 以下么, stm8 还是 stm32 还是 avr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耗电低于18uA的单片机吗?

举几个比较典型的例子。这个只是其中一部分。
MPS430系列 EFM32 EFM8系列 STM32L STM8L系列 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低功耗单片机
连STC15系列都说了他的休眠电流小于0.1ua 我在常温下测实时0.03ua 可以按键唤醒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举几个比较典型的例子。这个只是其中一部分。
MPS430系列 EFM32 EFM8系列 STM32L STM8L系列 这些都是比较 ...

不错, 带定时器唤醒的话, 按上面的参数看 EFM32 是 1.0uA  MSP 是 730nA  STM8L是1.4uA

网友(2024-03-02):
这个我打样测试过了,不知道为啥,我做了5片,延时只能5分钟,9V电池点亮段码屏,工作时电流电流只有0.28mA,只是延时效果差,这小玩意做成了全密封的,拆装麻烦,希望一个9V电池使用一年以上。哪里不对兄弟们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