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 看,灰机✈️!歼7又来了

楼主(2019-02-25):
前面飞机、坦克、大炮都请大家伙检阅过了
下面继续看歼7战斗机

这角度不错,一飞冲天

底视

机头

三角翼

45度侧视

起落架和挂载点

机头编号

水平尾翼和垂尾

正后视

发动机已经拆掉了
一直能看到进气口

还想一展雄风

歼7简介

歼7比之前那架歼5好看多了,看时间,部队里应该还有在服役的吧

网友A:
低飞掠过头顶的时候相当震撼,看到翅膀襟翼忽闪忽闪的,感叹这么个金属块头在天上实在强大

网友B:
这是哪里?改天带闺女去学习一下国防教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飞掠过头顶的时候相当震撼,看到翅膀襟翼忽闪忽闪的,感叹这么个金属块头在天上实在强大 ...

低飞掠过想必震耳欲聋

网友C:
原来是大名鼎鼎的7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哪里?改天带闺女去学习一下国防教育

就是鹅公岩桥头的建川博物馆(抗战兵工遗址),巴南过去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是大名鼎鼎的7

嗯,据说曾经产量很大,出口也多

网友:
原来只是空壳

网友D:
晚上没事了偷偷上去装个涡喷发动机,把灰机开走嘛

楼主:
估计是拆掉发动机和各种敏感设备后才赠送的

网友E:
武汉小时候公园有2架,和一艘鱼雷艇,小时候拉杆还可以拉线活动副翼的,鱼雷艇的高机还可以摇左右俯仰,初中就都不能动了,现在多年未见了,公园翻修估计废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晚上没事了偷偷上去装个涡喷发动机,把灰机开走嘛

涡喷没有,装4台电风扇改成垂直起降的如何
更合适这里没跑道的实际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武汉小时候公园有2架,和一艘鱼雷艇,小时候拉杆还可以拉线活动副翼的,鱼雷艇的高机还可以摇左右俯仰,初 ...

确定不是儿童乐园的游玩设施?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定不是儿童乐园的游玩设施?

确定是真家伙。

楼主:
那估计便宜回收站了

网友F:
拆掉的涡喷发动机还是很有用处的,可以改造成燃气轮机,发电或者上船都可以。还有改造成扫雪车的,一般机场清理雪都是用这类,就是特费油

网友(2019-03-27):
在军用机场附近住过,这家伙每周末早上几十架在楼顶飞过的场景太难忘了,房间的门窗玻璃嗡嗡作响,站对面说话都听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拆掉的涡喷发动机还是很有用处的,可以改造成燃气轮机,发电或者上船都可以。还有改造成扫雪车的,一般机场 ...

涡喷还能改发电机呀?涡轴倒是好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拆掉的涡喷发动机还是很有用处的,可以改造成燃气轮机,发电或者上船都可以。还有改造成扫雪车的,一般机场 ...

经济性太差劲了,军用还可以不考虑成本,改民用的话,成本这块过不去就是死

网友:
歼7最牛逼的,后来的歼八和枭龙都是歼七魔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