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做喇叭锯有材料了,拆了一对音箱

楼主(2019-02-25):
现场直拆
似乎是建武,真的假的不知道,我看像假的

这个喇叭压瘪了,就用来做喇叭锯吧

这个完好

直径接近20cm,算是大口径了

从这里知道是建武,不过怎么看都像假的,原本是想能从箱子
里拆出分频器的,可是没有

这电容干嘛用的?

中音单元

高音单元

是压电陶瓷的

看着很劣质啊

被我强拆坏了一个

2个大音箱,里面就这点货

网友:
电容是用来分频的

网友A:
很遗憾,你拆了个真家伙,建伍的一部分大音箱做工就是这个德行,不过他的箱子的声音超过80%以上的音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遗憾,你拆了个真家伙,建伍的一部分大音箱做工就是这个德行,不过他的箱子的声音超过80%以上的音箱 ...

哈哈,看电容外皮写的标,感觉像真的,不过做工真的一般,没看见功放,箱子就这样,也没什么倒向结构,就是个低密板箱子

网友:
是真的,只是建伍家用级别而已。期待朋友的喇叭锯成品展示!

网友:
这个高音喇叭差点意思,用个压电陶瓷片哄弄了

网友B:
你没看错,这是真的,建伍的普通家用组合里的东西就这尿性,但是听感能秒很多国产堆料音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看错,这是真的,建伍的普通家用组合里的东西就这尿性,但是听感能秒很多国产堆料音箱 ...

这是为什么呢,器件配合好,还是声学结果好呢,看着可是及其简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为什么呢,器件配合好,还是声学结果好呢,看着可是及其简陋啊 ...

不知道,应该是搭配的好,话说小日本用这渣渣刨花板,易受潮,受潮就掉渣,但是音质就是不错,我手上还屯着两对爱华990的箱子,算起来几十年了,音质还是那么好

网友C:
压电头,唉
压电的高音怎样?跟线圈的球顶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电头,唉
压电的高音怎样?跟线圈的球顶比

我觉得肯定是不好吧,没听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为什么呢,器件配合好,还是声学结果好呢,看着可是及其简陋啊 ...

有些时候还要考虑信仰啊。

网友D:
喇叭锯是个啥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喇叭锯是个啥东东

看创意diy里的帖子

网友:
,说明不能只堆料,认真做东西,就会做出好东西。

网友:
是真的啊,可惜了

网友:
那个年代就这样子~

网友:
好的就不要拆了噻,装个音箱好蹦擦擦

网友:
拆音箱喇叭做音箱?怎么感觉哪里有些不对呢

网友:
头一次见到压电陶瓷的高音喇叭。以前的音圈高音喇叭几乎是动圈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