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怎么投屏电脑显示器

楼主(2019-02-25):
家里有一直闲置飞利浦257E显示器 只有DVI和D-SUB口 ,怎么实现手机和显示器的投屏,我想看电视用或者玩游戏投屏。

网友:
外接一个安卓的机顶盒

网友:
试试hdmi转dvi转接头,然后配个盒子或者投屏棒,不过一般投屏延迟略大,看看片还凑合。

网友:
这显示器,基本不靠谱。至少声音是个麻烦事

网友:
线、外设、音箱,都需要的吧,不然不实用

网友:
盒子
紫著紫著

网友(2020-01-04):
这手机得连好几根线,怎么玩游戏啊

网友:
无线投屏器,我用的爱奇艺那个,声音可以设置留在手机上,游戏还是不太好,有延迟,触摸按键不看着按总是不太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