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 惨不忍睹,拆解进水的三菱AL2-24MR-D PLC

楼主(2019-02-25):
一个进水后的三菱PLC,里面惨不忍睹。具体就不做说明了,直接看图。

网友A:
真吝啬,主芯片的三防漆刷满估计就没事了。

网友:
只能作拆件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吝啬,主芯片的三防漆刷满估计就没事了。

厂家的套路。。。。

网友:
做工还不错,可惜没全涂三防漆

网友:
只有拆件用了

网友:
这哪是进水,泡水了吧

网友B:
優秀文章,加分并砸砖家,安慰,板子都腐蚀了,没得修了,只能拆件啦。第一次见到带屏幕的PLC

网友:
能不能找個好機子,把搬数据过去?

网友:
井水,太惨了

网友:
红色的贴片电阻是什么电阻

网友(2020-12-16):
引用 网友B:
優秀文章,加分并砸砖家,安慰,板子都腐蚀了,没得修了,只能拆件啦。第一次见到带屏幕的PLC ...

ABB AC500全系带屏幕,西门子1500的也带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