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原来是win10专业版怎么变成教育版了

楼主(2019-02-25):
如题 原来是win10专业版怎么变成教育版了

哪位大佬知道怎么改回专业版,重装系统就别说了

网友:
不用改,对一般人来说教育版一样的

网友:
教育版比专业版功能更多好吧。楼主用的什么激活工具啊,跟激活工具有关。

网友:
换一个序列号就可以了!!淘宝10元一个!!

网友:
激活问题,卸载激活或者重置下,重新换个激活工具就变回来了

网友:
激活工具kms了解下, 8成都是激活工具导致

网友:
换个专业版的序列号就可以了   不用重装     试过的   无缝切换专业版和教育版

楼主:
好滴 我试试

楼主:
已解决 换了好多序列号都不行,用命令行激活了
先,我们先查看一下Win10专业版系统的激活状态:
点击桌面左下角的“Windows”按钮,从打开的扩展面板中依次点击“设置”-“更新和安全”,并切换到“激活”选项卡,在此就可以查看到当前系统的激活状态。如图,Win10专业版当前未激活。
接下来在桌面左下角的“cortana”搜索框中输入“CMD”,待出现“命令提示符”工具时,右击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此时将“以管理员身份”打开“MSDOS”窗口,在此界面中,依次输出以下命令:slmgr.vbs /upk
复制以上命令,并在MSDOW窗口中右击以粘贴此命令,按回车进行确定。
此时弹出窗口显未“已成功卸载了产品密钥”
接着输入以下命令:slmgr /ipk “序列号”
弹出窗口提示:“成功的安装了产品密钥”。
继续输入以下命令:slmgr /skms zh.us.to
弹出窗口提示:“密钥管理服务计算机名成功的设置为zh.us.to”。
接下来输入以下命令:slmgr /ato此时将弹出窗口提示:“成功的激活了产品”。
最后就可以再次查看当前Win10专业版系统的激活状态啦。如图所示,表明已成功激活Win10专业版系统。
最最后要说的话,虽然以上方法只针对Win10专业版系统提供了激活方法。但如果大家拥有Win10正式版其它系统版本的密钥,也可以利用类似的操作方法进行激活。
成功记得回来点个赞哟

网友:
重做系统,用数字许可激活不挺好的嘛~

楼主:
重做系统更麻烦 而且激活的序列号不对 搞不好又是教育版

网友(2020-09-02):
是不是一开始用暴风激活的?那个激活软件有问题。变专业版后还会自动变成教育版,打开任务管理器找到暴风激活,找到文件位置删除,我的在C盘windows文件下的一个KMS文件夹里,删了重新激活就不会再变了。

网友:
教育版和企业版功能差不多,算是捡了个漏吧。。。

网友(2022-02-07):
看了回帖终于放心了,我的也变教育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