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捡到一只坚强而神奇的手机

楼主(2019-02-25):
昨天出门在马路边捡到一手机惨不忍睹,估计是被车碾压过都没人捡被我捡来回来看看有多惨

触屏玻璃掉了好多块

边框也是惨不忍睹

摄像头镜片已碎

再看看触摸屏爆成什么样了,缺了很多小碎片

楼下继续

楼主:
继续太惨了这样竟然还能开机

拆开看看

后盖被压得到处坑坑洼洼的

电池也有几个小坑

开机一切正常触摸还无死角厉害了我的手机,显示颜色有很多黄斑了应该是被压的

摄像头也正常

设置什么都正常

上网也OK

试试小游戏全正常

完多谢支持!

网友A:
看看里面是不是有小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里面是不是有小短片

只有几张生活照没别的了

网友:
居然还没有锁,好歹设个指纹啊,也够奇葩的,楼主运气真好

网友:
看样子像是红米note3

网友:
这是手机界的机坚强

网友:
这是硬核广告啊....

网友:
可以修好刷机又是个新手机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这钢化膜很有特色。。。。。

网友:
MEE7是红米5plus啊,骚龙625的,还能一战

网友:
手机界的   坚强机

网友:
现在的触摸屏都是和显示屏做到一片玻璃上的,上面只是一个盖板.所以碎了也不会影响使用!

网友:
运气不错,起码主板还是好的

网友:
楼主真会捡,我也出门溜达溜达。

网友:
怎么看着像红米5a,我妈也有这么个手机,也装了这个游戏这肯定是谁掉的

网友:
这应该是别人把手机弄丢了,然后又被车压到了,如果手机是在机主手里损坏的,且还能用,一般不会丢掉。可能机主正在找呢。

网友:
服气,这么抗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几张生活照没别的了

表面那层玻璃碎了,用UV胶涂一遍还能战两天

网友:
MI:还可以抢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