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利用电池保护板制作 极低耗电简单延时断电电路

楼主(2019-02-25):
看到有同学在搞延时电路,发个我的想法给大家讨论一下。
看图说话

锂电池的保护电路大家都唾手可得,其静态电流也是小得令人发指。
图A: 常见的DW01典型电流3uA,其他的型号估计也是微安级别的。
图B:  简单地用个100uF的电容给它供电,R2要改动一下免得要反冲电恢复,就可以得到1分钟左右的定时。适合电池供电。
图C:加个三极管,放大β倍,就可以得到1小时以上的定时。限制是电容充电电压要相应提高0.6V。
对于更高的电压就自己想办法给定时电容限压,对于我们技艺高超的坛友们是小菜一碟了。

欢迎各路大神指正。

网友:
哈哈,这个简单方便

楼主:
原理就是用一个电容代替电池,充电到3V以上不高于4.3的时候有输出。
电池被IC的静态电流放电到2.5V的时候关断输出。
声明一下电路没有实际验证,有任何问题概不负责。

网友:
大婶出手,必属精品
偶先看看,木牙膏了

网友:
为什么不做不出验证下呢

网友:
这个好像很好

网友:
坐等有人测试验证!先收藏了!

网友:
看起来没问题的
如果不需要太准确的话RC后直接接MOS更简单,还自带软启动功能

网友:
这个不错,保护板随手可得

网友:
收藏了,大婶出手,必属精品
偶先看看,木牙膏了

网友A:
请教大师,我如果是个多串的电池,8205只用1个,是不是每串的dw01都去控制这一个8205,也就是说先到先得,谁最先达到条件谁先控制8205,想大电流那就并多个8205就是了,是这样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大师,我如果是个多串的电池,8205只用1个,是不是每串的dw01都去控制这一个8205,也就是说先到先得, ...

这个延时电路是另找保护板改的,与原电路有无保护板无关。
如果要控制大的电流,并联8205是个办法,换大电流低开通电压的NMOS管或者通过继电器也行。

网友B:
说起唾手可得的保护板,我弄了个小盒子平时有废旧电池就把保护板拆下来扔里面,多年来攒了一盒子,然而有一天盒子突然不知去向导致再找个保护板得翻箱倒柜的,你说悲催不悲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起唾手可得的保护板,我弄了个小盒子平时有废旧电池就把保护板拆下来扔里面,多年来攒了一盒子,然而有一 ...

早知道发给偶保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早知道发给偶保管

啊。。。。。元首看下11楼是不是一直自动沉到底,貌似被自动隐藏,不知道是不是bug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啊。。。。。元首看下11楼是不是一直自动沉到底,貌似被自动隐藏,不知道是不是bug ...

不是,回复不够5个字就是这样

网友:
家里累積了幾十個舊電芯拆出的板,然后我五年前做過幾个這樣的延時電路…
有兩种情況
1. 可依預想中工作正常(截止輸出并自锁)
2.低到一定電壓后失控,截止輸出后,又通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回复不够5个字就是这样

这功能够烦人的,我回个俩字儿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