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踏板摩托车启动电机

楼主(2019-02-25):
冬天打火启动时有异响,冷车一把不着,打火超过两秒非常难听就像轴在轴承里搅动!一开始以为是超越离合打滑,换了超越离合,实际上后来发现并不是超越离合,换了声音依旧有,修车店说是电机的事,那么就趁换机油时候一起拆了,拆下之前要先拆坐桶,然后下掉整个空滤总成,接着移开化油器

拧掉电机尾部两个螺丝,和正极螺丝,从对面拿着套筒一敲就下来, 接着拧开电机上的两个螺丝

分离电机本体,碳刷的灰全在里面,黑乎乎的

近照看看都是粉,这个盖子里面有有油封,外侧接触机油,肯定轴封外不会缺油,轴封内的事

用电子清洗剂洗干净轴套,刮出换向器内的碳粉和油的混合物,给轴承打油过程没拍,手黑不溜秋的全是油,回装先把齿那侧插进碳刷,把碳刷固定好换向器后,再盖磁铁那侧回去,图上红圈就是个卡槽和磁铁那个有个压的点对着,然后上螺丝,

回装也是对好位置后,轻轻桥回去就是了

拧好正极螺丝和固定螺丝,打车试验效果,接连5秒以上都没异响,声音正常(山寨车,声音大,但是确实就这么个声音,正品车一个很小的声音就着了),证明异响解决

网友A:
碳刷还有那么多就出问题,这质量不咋地

网友:
牛,是个技术活,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碳刷还有那么多就出问题,这质量不咋地

我以为不剩多少了,原来还有那么多啊,买来时候估计里面没加油就这的,打久了就会响。冬天打不着,有电又不想踩,就多打一会,结果就声音特别难听

网友B:
换碳刷就能用了,看像gy6类型的。

网友C:
电动机质量不错,还做了 动平衡!也应该检查 减速箱。

网友:
质量还不错,不好的一年一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换碳刷就能用了,看像gy6类型的。

看发动机吊架就是GY6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动机质量不错,还做了 动平衡!也应该检查 减速箱。

没有,这种是直驱的。那边是曲轴,减速是超越齿轮,总成,换了整体换。  超越齿轮里面拆开就是钢滚子三个和钢片三个,楔形制动。

网友E:
4kl机器,保养了有6年了,也开始有时响有时不响了,几个用前换了一粒越越离合器珠子,一粒磨损严重打滑,外圈螺丝断了,后补焊过

网友:
摩托启动电机拆过不少,有的是两组碳刷的

网友:
踏板车换配件挺麻烦的,换个油门线就得拆壳子,骑跨骑式维修方便。

网友:
以后不用啦,配大齿轮,直接成直流发电机啦!

网友F:
楼主   你再把电机拆下来,用锯片磨个小钩,把图5换向器片间那个槽清理一下,启动效果会有很大提升哦。注意换向器绝对不要沾上油了,一点都不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   你再把电机拆下来,用锯片磨个小钩,把图5换向器片间那个槽清理一下,启动效果会有很大提升哦。注意 ...

已经清理干净了槽的!然后回装时候碳刷粘了点油没办法啊,回装时候给轴承打油了,以前都是干的,所以启动时候干磨的声音十分难听

楼主:
引用 网友E:
4kl机器,保养了有6年了,也开始有时响有时不响了,几个用前换了一粒越越离合器珠子,一粒磨损严重打滑,外 ...

我一开始也以为是超越离合打滑呢,结果拆开超越不打滑,老的超越是带轴承的,换上的事那种不带轴承的说是永远不会打滑的超越,装回去还是电点火异响,修车说是启动电机的事,所以就拆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发动机吊架就是GY6的。

2000多的车子,肯定是GY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碳刷就能用了,看像gy6类型的。

2000多的车子,肯定是GY6,碳刷还多呢!点火的电机不会用多少的,然后就是轴承干磨的声音,新车来就是这样,很多便宜车也这样,非得给电机轴承打油,然后就消停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以为不剩多少了,原来还有那么多啊,买来时候估计里面没加油就这的,打久了就会响。冬天打不着,有电又 ...

踏板车脚踩启动会让人踩到绝望,新摩托还好,旧摩托启动杆有时踩到不回位都打不着。还是电打火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G:
踏板车脚踩启动会让人踩到绝望,新摩托还好,旧摩托启动杆有时踩到不回位都打不着。还是电打火好使。 ...

我这个还好,冬天脚踩5-7脚,电打火5秒左右就能着,关键就是之前超过2秒就会转子在轴承里搅动,声音异常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