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PAR30 LED灯头拆解

楼主(2019-02-25):
拆一ED灯头

网友:
头一次见到8个叶片和8个支架的风扇,风扇的模具应该是非公版单独开发的。很多风扇一般是3579等单数叶片,风扇外框支架数量,尽量要跟扇叶数量不同,避免共振噪音。驱动板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