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感谢中国好坛友的白光Bakon 950D焊台和牛肉OLED焊台

楼主(2019-02-25):
可能我确实比较Low,说起用35W外热时,中国好坛友1#很热心地赠送了3台936焊台。
说起用936焊台时,中国好坛友2#很热心的赠送了一台白光Bakon950D焊台和牛肉OLED焊台!!!
感谢两位让我的渣渣焊工再也找不到借口去推辞,焊工差,它就不是烙铁的问题,而是五指姑娘的问题。。。。。。。
我就不一一点名了,怕被羡慕嫉妒,哈哈哈
先上图吧,这是赠送的一部分,还有好多其它宝贝~~~

牛肉OLED白光和贴心的航空插~~

牛肉OLED白光拆开是这样的,坛友用LED 驱动盒子自制的,很精制。

还是拆950D吧,
950D是3针的,手柄是5针的,需要转换,牛肉也是5针的,带休眠感应~

插入手柄的效果

3针和5针

背面是铭牌,序列号我就贴起来盖住啦

侧面保修标签

底部四颗螺丝,开盖,下板是功率表,提供24V和5V电源,标称75W
上盖是控制板,主要是单片机,连接功率板和航空插座。

电容很大个,带独立开关,安规共模什么的一应俱全~正品货风范。
变压器上也有保修标签,跟外面的一样。
MOS和肖特基有散热片。
与单片机板通过插线连接,好评~

单片机板与航空插座也是插件,电源功率线有打胶固定。

拔掉插线,分开上下盖,发现地线是焊接的,比较碍事

拧下单片机板,数码管加单片机和按键,做工很不错,异形板,贴合上盖缝隙。

还有空余的程序调试口,没有焊接

既然要改插头,就要先找到3针手柄和5针手柄对应的定义,据说接反了可就烧头子了~
标准的牛肉手柄架,插入即可。

插入手柄观察触点位置

万用表测试线序,得到如图结果。

那就开工,用936刀头拆焊取下航空头

地线看着快要断了,拆下来重新剥皮镀锡

热缩管得换新的,5针插座有点氧化,刮一刮镀锡先

根据定义,焊上的效果,基本满意,就是可惜了震动休眠功能了

重新装回去,空间很紧凑,拧螺母需要技巧,不然挡着那个蓝色校准电位器了

扣上盖子,先不拧螺丝,上电看看,闪过300之后显示S-E,没有手柄报错吧

断电插入手柄,升温真的只要3S,太快了,这可是冬天啊

温度稳定,正常化锡,完美

装回螺丝,再看一眼拆下来的3针航空插座

兔死狗烹,打入冷宫的936哭晕了

再次感谢两位坛友!是你们让我找到了焊台升级的丝滑啊~

网友A:
看论坛里不少玩烙铁的,很多型号都没有见过,落伍了。。
手上只有一个白光的FX888,还是十年前买的用过一次就一直吃灰中。

网友:
土豪,这么多焊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论坛里不少玩烙铁的,很多型号都没有见过,落伍了。。
手上只有一个白光的FX888,还是十年前买的用过一次 ...

欢迎探讨,哈哈,谢谢捧场
我一开始用外热35W加可控硅调功率,也没觉得不妥,试用了936,立马把外热给扔了。
这次用了T12,感觉真轻巧,刚改完航空插座,还没有正式焊板子,后续再补充使用感受吧。

楼主:
谢谢捧场,纯小白只是土豪朋友多,哈哈

网友:
鸟枪换炮啊

楼主:
谢谢捧场~哈哈,有点意思

网友B:
谢谢分享,感谢中国好坛友!看到这么多宝贝,竟然有了打劫的犯罪心理。罪过罪过。。。。

网友C:
过分了,连头子都送那么多

网友D:
这是我的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感谢中国好坛友!看到这么多宝贝,竟然有了打劫的犯罪心理。罪过罪过。。。。 ...

罪过罪过,温总家大业大,竟然不去打劫隔壁的高频焊台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分了,连头子都送那么多

可不,竟然还有全新未通电的刀头,过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我的烙铁

我能说念书的时候第一把烙铁也是这个吗,当时五块钱还是六块钱,觉得好贵

网友A:
时光荏苒,一晃10年前的老物件了,借着这个帖子把它从杂物室里扒拉出来擦擦灰,十年没有见光了。

网友E:
这几台都不错,可以用到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光荏苒,一晃10年前的老物件了,借着这个帖子把它从杂物室里扒拉出来擦擦灰,十年没有见光了。

...

不错不错了,十年保养得这么好,光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几台都不错,可以用到老了

我也觉得哈哈,是时候把手里的三台936出掉两台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错不错了,十年保养得这么好,光亮啊

哈哈。。不是保养的好,是因为买回来就干过一次活,品相能不靓嘛。

楼主:
HAKO936焊台2台带手柄功能正常-江浙沪皖包邮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40

网友:
同样的坛友,我也要啥没啥,怎么没人关注啊,选择性扶贫啊,我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