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给罗技M185无线鼠标换两个微动开关

楼主(2019-02-25):
  无线鼠标的左右键声音有点大,拆开看看感觉这鼠标做工还不错的样子,就是微动声音有点大“咔哒 咔哒”挺烦人的,找到两个前几年论坛换的欧姆龙的微动开关,按了几下感觉声音比原装的小一些准备换上。拆换过程随便看看吧。

换上后感觉声音小了些,不知有没有静音的微动开关。

网友:
有个跟你同款的,左键也不怎么灵敏了,估计只有先拆个其它不用的换了!

网友:
同款鼠标,哈哈,原微动确实不行。木牙膏了,帮顶

网友:
看来朋友喜欢静音版的,我喜欢有声版的。

网友:
我是把微动开关的壳撬开,刮下触点再用的

网友:
和我的一样,我的是键鼠一套的,超省电的

网友:
谢谢分享。。。。。我喜欢声音清脆的微动。。。。。

网友:
无声的容易坏

网友:
无声的质量都不怎么好。

网友:
原装微动手感比较硬,声响也大,好处是寿命还不错。

网友:
还是换无声那种好。

网友(2022-11-28):
静音的就是那种方形的微动,寿命稍短一点

网友:
无声的寿命相对来说短一些

网友:
我也换了,4块多一个

网友:
我的不行了,滴点松动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