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6.5插座+5.5插座=创意T12手柄

楼主(2019-02-25):
6.5插座+5.5插座=创意T12手柄------两个金属插座在加点铜线组成一个手柄。6.5插座孔径可以通过T12烙铁芯, 5.5插座(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77)不能通过,需要扩孔,用园锉刀挫几下,才行。完后找铜线当骨架焊接成型,连上三芯橡皮线和航空头,插上烙铁芯就成了,说的简单也经过几番折腾最终定型。通电测试还行,在精益求精做精致点更好。
两个插座和T12烙铁芯

哥俩好

难兄难弟加把枪

弟弟通不过

上锉刀

兄弟同心其利断金

5.5插座的触点需要调整

铜线

多角度半成品展示

多角度成品展示

成套通电展示

通电测试

完!谢谢观看。

网友A:
这手艺....很棒!!!

网友:
当心搭铁短路吖

网友B:
裸奔不给人家穿件衣服?

网友C:
很有辐射系列的感觉,论坛里的人到废土世界一定活的很滋润

网友D:
好主意,如果能再漂亮些就更好了。

网友:
硬核版T12手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手艺....很棒!!!

感谢鼓励,过奖了一般般。。。。。。。

后续: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775

楼主:
感谢鼓励,自己专用,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裸奔不给人家穿件衣服?

原来配了一件兰色大氅,穿上后不好看,脱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有辐射系列的感觉,论坛里的人到废土世界一定活的很滋润

裸奔有古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主意,如果能再漂亮些就更好了。

再精致点就好了,还要努力。

楼主:
比较喜欢这种样子的。。。。。。。

网友E:
原創內容,网架结构,实用性一般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较喜欢这种样子的。。。。。。。

蒸汽朋克风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創內容,网架结构,实用性一般

感谢鼓励,自己使用没问题。

网友F:
各村都有很多高招。略重可能手感差些。

网友G:
厉害,楼主应该是玩过胆机擅长搭棚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各村都有很多高招。略重可能手感差些。

**所见略同,我也是这么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厉害,楼主应该是玩过胆机擅长搭棚焊吧

过奖了,坛子里高手如云,我是刚入门。。。。。。

后续: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7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