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SLC、MLC、TLC和QLC究竟有啥区别?

楼主(2019-02-25):
SLC、MLC、TLC和QLC究竟有啥区别?哪个最好???

网友A:
SLC>MLC>TLC>QLC,越到后面,擦写寿命越短。挂的越块。

网友:
相对来讲,MLC好,可是... ...

网友:
slc最贵 速度最快 寿命最长  依次就是 mlc  tl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LC>MLC>TLC>QLC,越到后面,擦写寿命越短。挂的越块。

同制程下没错 但是后期用老制程的3DTLC颗粒不比 新的MLC颗粒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制程下没错 但是后期用老制程的3DTLC颗粒不比 新的MLC颗粒差了

哪有老制程的3DTLC

网友:
TLC是什么?
        固态硬盘就是靠NAND Flash闪存芯片存储数据的,这点类似于我们常见的U盘。NAND Flash根据存储原理分为三种,SLC、MLC、TLC。SLC = Single-Level Cell,即1 bit per cell,1个存储器储存单元可存放1 bit的数据,只存在0和1两个充电值。以此类推,TLC = Triple-Level Cell,即3 bit per cell,1个存储器储存单元可存放3 bit的数据。单位容量的存储器,可以存储更多的数据,所以TLC每百万字节生产成本是最低的由于TLC的1个存储器储存单元可存放3 bit的数据,为了区分,必须使用不同电压来实现。除了能够实现和SLC一样的000(TLC)=0(SLC)和111(TLC)=1(SLC)外、还有另外六种数据格式必须采用其他不同的电压来区分,让不同数量的电子进入到存储单元,实现不同的数据表达。这样,才能让TLC实现单位存储单元存放比SLC、MLC更多数据的目的。所以,在TLC中数据所需访问时间更长,因此传输速度更慢。经过实测,同等技术条件下,TLC的SSD性能是比不上MLC SSD的。由于TLC采用不同的电压状态,加上存储容量多,击穿绝缘层次数也比其他介质多,于是加速了绝缘层的损耗过程。所以,TLC SSD的寿命比SLC、MLC短得多。
这一年来,SSD厂商最大的功劳就是解决了TLC的P/E寿命问题,让TLC SSD的寿命上升到我们使用一台电脑正常周期上。主控算法的好坏会对性能和寿命造成非常大的影响,目前SSD厂商在主控技术上进行了很大的改进,信号处理,更强的ECC算法、扩大备用区域的容量增加预留空间等技术应用,从TLC的500--1000次P/E提升到目前的1000到2000次,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可靠性与寿命。

网友:
面对TLC,我们应该怎么做?
        根据行业的消息可知,入门与主流已经是TLC的天下,MLC则继续在高端领域发挥它作用。厂商是产品与技术的推动者,我们作为消费者只能被动接受别人的游戏规则。
网上的资料,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有老制程的3DTLC

现在长寿命的3dTLC就是40nm  记得有人说过三星就是的

网友D:
OLC出来了,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OLC出来了,可以了解一下

O=Octa???
确定不是PLC? P=Penta?

网友:
寿命都是次要,关键是数据寿命是要命的,断电的话,MLC上的数据也撑不出3年吧?更别说TLC和QLC了。

网友:
不要盲目的追求MLC了,现在正儿八经的牌子的TLC一样用

网友:
给你个slc,价格贵很多,你一样不会用,消费级的东西就是消耗品

网友(2023-05-11):
固态硬盘堆栈越来越大,机械的SMR技术,让数据情何以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