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一颗电子芯,两年苦等待~拆修一台儿童摇摇车

楼主(2019-02-25):
前面发了一帖子,想续写却超时限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64),新开一帖吧。一年一度的传统大节春节又到了,这货又要上场了,在我们乡下这些小山村,只有过年人们走亲戚小孩才会多起来,所以也只有这候才把它摆出来,平日多是吃灰,这样,很多时候是放坏的,基本上每年春节要投用时都查出或多或少的毛病,去年就修过一次(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45699),这不,那天回去,又和这货干上了,前几次拆修都是些有惊无险的小毛病,但这次……

说的是这货,一台投币式的儿童摇摇车:

今年想摆出来时,插电却毫无反应。很快发现是电源线内部断路了,本来就是简单地更换一条电源线一事,结果被我一整就整了两年,结果还是没有结果。来,看看破坏之王是如何练成的。

当时换了新的电源线后,音乐声有了,但车子还是摇不起来。把车子翻个身:

初步测了电机线圈没事:

然后用一币硬币触发车子,音乐响起,同时测电机接线端确实没有电到、
为了进一步确认,把电机拆下来:

电机拆出来了:

电机铭牌:

把电容连线拆开一头,电阻法测量电容没问题:

电机直接接220V市电没问题(市电高压,新手勿轻易尝试)。看来,这次遇到难啃的了,应该是主机出了问题。
这个“黑匝子”就是主机:

拆主机前先给接线盒照一张,以免恢复时抓瞎(貌似很细心,可是在这悲剧已注定,耐心往下看):

主机拆出来了:

开盖:

这是主控板正面:

这是音频功放TDA2003,很常见的一枚功放IC,资料可网搜。有音乐声,说明此部分正常。

这是40V/3A的ECB排列的PNP型功率三极管B772P:

初步目视检查,看不出哪有问题,乡下“缺医少药”的,只好把“核心部件”拆下来,带回来折腾。
这是拆出来的投币器和主机:

当时在现场测试,投硬币能触发音乐,投币器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既然拆出来的,作为一个拆坛,还是拆一下吧(上次也拆过,但只是简单清理一下,没有细看芯片)。

这是拆掉了一侧盖板的投币器电路板:

投币器电路板一面:

上面有一枚ST(意法半导体公司)的14位二进制串行计数器/分频器和振荡器HCF4060:

到底这货能不能折腾明白?我也不知道。过年再说。

PS:其实,过年期间一直在折腾,因为这摇摇车就是要赶在过年期间投用的。话说,把那主机拿回来测试,有了重大发现,原来,那主机没毛病,只是回装时把马达输出线接错了,前面我不是怕恢复时把接线弄错,还专门把接线盒拍了照吗?其实,压根在换电源时就接错了,所拍的图是换线后的,所以图片也是错的,这是个低级错误——我说过,我上坛是来学习技术,交流经验的,就算是失败、出糗我也要说出来。
这是前面所拍的接线图,为了说明白怎么接错,这里进行了简单标注:

这是更换了新的电源线后的正确接线图:

看到了吗?市电从接线盒1、2脚输入,从1、3脚输出给电机,其中2、3是通过继电器通断的,也就是说,2、3脚在上电继电器正常动作的情况下是同电位,怎么可能驱动电机?而我就是错将2、3脚接成电机供电线了。发现了接错线,几天后又赶回去(这边还要搬砖呢,平时一年才回几次的,但这货不能等呀),而且心想着又能发个帖骗点M了(不是MM哈)。可是,悲剧才刚开始。
        拿回去接上电,电机依然不转,更为严重的是连音乐声都没有了,感觉到不妙了,一番排查,首先发现这个8050管子击穿了:

这些都是小功率管,没想太多,去镇上修理铺居然也刚好有,买回来换上不行,才进一步查到78L05也坏了,再去那修理铺却没有这种三端稳压管,然后才又叫小舅子“千里送鹅毛”,头天叫的,天太晚了,而且还没下班,弄得他第二天起一大早从几十公里外的城里买回来的,而且据说也是拆机货,而且他又不懂那玩意能不能用,央着人家拆了两枚给他(后经检测果然有一枚是坏的),这是拆下来和买回来的“三兄弟”合影:

因为留在乡下那把烙铁是那种大功率大头子的,千辛万苦换上去了,为了检测,又把表针磨细:

反正这些“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细节你想看我能写5000字。检测到电压终于正常了:

这5V是供电给这块有SD卡槽的小卡的,是个插卡播放器:

一接上这块SD卡播放器,供电就失常,不到2伏:

而且检测多处贴片电容呈短路状态:

这次就真的是芯片级故障了,又一次拿回家,先看了下这块板上的芯片:
这块是24C02,一块EEPROM:

这块N25S32也是闪存?

这块C520B是主控:

本着简单入手,先吹下24C02(实测也是有某些脚呈直通):

再吹下另外两块(把24C02装回去后):

当最后吹下主控C502B后,电压恢复正常:

原来真是主控击穿短路了。而那已是过年期间了,快递都停了,只好等到开年,撸到了芯片才再次开整。这是前几天才撸到的新芯片和吹下来的旧芯片合影:

“心脏”移植上去了:

上电,读卡器上久违的指示灯亮了:

可是,上电,只听到一些杂音,投币不能触发主机运行了,应该是拆焊过程,把闪存中的固化程序弄坏了,“心脏”移植成功,“脑子”又坏掉了。

不要问我,年例热闹不?年例游神有去挑灯笼不?也不要问我,过年给出了多少红包,小孩又吃胖了多少 ?我就问你一句,这货还能怎么整?

附:年例图选:

后续修理控制器: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01

网友A:
再拆一个读出程序写进去

网友B:
没修好,这个春节LZ没得玩了

网友:
看的都头大

网友:
楼主也是粤西的?哪里的年例?好热闹哦

网友:
孩子一到门口看见就想玩

网友C:
好像直接买一套也不用多少钱吧

网友:
一开始的错误,造成一系列的错误

网友:
简单一点的办法,楼主找收破烂的,让他们帮你寻一个控制盒子回来,这种摇摇车,很多烂的是外壳,有可能能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拆一个读出程序写进去

读写器我也有,可上哪拆去?有得拆还不直接换了。谢支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修好,这个春节LZ没得玩了

可不嘛,如果不是过年期间快递停了,可能年例都要拆机了。

楼主:
还有很多细节没写进去,两年了,能不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直接买一套也不用多少钱吧

有吗?没搜过。整机是网购的。几年了,卖家都联系不到了,想售后都不行了。

网友D:
买个新的吧 ! 摇摇车mp3控制器 某宝50 60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读写器我也有,可上哪拆去?有得拆还不直接换了。谢支招。

你现在在城里,城里应该可以在垃圾站找到的,给点钱直接把盒子拿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新的吧 ! 摇摇车mp3控制器 某宝50 60就可以了

你确定?我就说上坛来,不管是好事糗事,总会有人帮你。好,我去搜搜,你有链接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确定?我就说上坛来,不管是好事糗事,总会有人帮你。好,我去搜搜,你有链接吗? ...

私信你了,应该是同款 第三款9+1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私信你了,应该是同款 第三款9+1线的

谢了。请留意,有后续一定汇报。

网友:
谢谢分享。。。。古有愚公移山,今有主唱换芯。工程量比移山还要大啊。。。。

网友:
几块钱买个读卡功放板换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