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浅拆地摊买的德劲DG1127收音机

楼主(2019-02-25):
年后第一次去地摊,要价5元不还价买下,卖家的理解这就是一个收音机。其实小机器还不错,带录音笔和mp3功能,内存4G,使用喜闻乐见的BL-5C电池。到公司发现一侧不严里面有晃动的声音,打开看看原来有两个螺丝柱断了所以也只能浅拆不继续了,等回家找点哥俩好再卸断掉的螺丝柱。收音机效果不错,还能看到信号强度,在市区不拉天线几个主要的电台也基本上满格信号,而且灵敏度也不错。查了一下卖价200多快到三百,基本就是卖情怀了。

网友A:
可惜现在的收音机没什么好听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现在的收音机没什么好听的了

睡前睡醒听听还不错,尤其是早上刚醒喜欢听听收音机清醒一下再起床

网友B:
不是专业录音笔,估计性能也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专业录音笔,估计性能也一般!

这个机器主要功能还是收音机,DSP全波段,另外真的小巧,对比电池就知道了

网友C:
5块赚大了,偶就是2百多的。有设计上的毛病,放MP3会时不时听到打屯的声音,好像是处理不了跟不上播放。图它小,随身带方便。现在短波也不听了,中波信号不好,只有调频凑合听。。。

楼主:
引用 网友C:
5块赚大了,偶就是2百多的。有设计上的毛病,放MP3会时不时听到打屯的声音,好像是处理不了跟不上播放。图 ...

嗯,买了到现在还没听过mp3,甚至没连过电脑。就是早上听个广播当闹钟用。信号真不错,不拉天线听大部分FM没问题。中波干扰大没听,短波晚上拉出天线窗口能收到日韩台(坐标辽宁),听不懂没有价值。

网友(2020-02-27):
不错,新机要两三百,哪个地摊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