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入手东成12V锂电磨DCSJ10(E型),简单评测一下

楼主(2019-02-25):
以前有坛友晒拆机图,看着用料还不错,所以就长草入了一套,试用后感觉不错,测试了几个数据给大家分享一下:

1、机器做工还可以,但箱子太差。

2、以下为不同档位下的工作电流,供参考,根据电流值计算最高档可连续工作20分钟左右。

3、电池实测容量为1763mAh,标称容量是2000mAh

总结:1、机器无论是做工还是用料都不错,但箱子太山寨。2、电池容量缩水不达标,这可能是东成电池便宜的原因吧。3、充电器做工好,充电也很快。

网友:
难道你不想改造下电池?

网友A:
在闲鱼上买了套很新的二电一充的,210包,这货缺点是低速扭矩不行!做工太粗糙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闲鱼上买了套很新的二电一充的,210包,这货缺点是低速扭矩不行!做工太粗糙了点! ...

你说的没错,1档2档无力,从电流上就可以看出来为。做工只能说一般,不好不坏。但是12V的锂电电磨实在是太少了,好像没有其它的机器可选。210元能买一套真不贵。

网友B:
先借俺做做牙齿除垢可好?

网友:
楼主这个电源是啥牌子,多少钱?

网友C:
东城12v电池不是lg电芯吗    是不是换国产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借俺做做牙齿除垢可好?

给你做牙你会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东城12v电池不是lg电芯吗    是不是换国产的了?

有人拆过了,国产无疑。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你做牙你会哭的。

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乎电磨也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没错,1档2档无力,从电流上就可以看出来为。做工只能说一般,不好不坏。但是12V的锂电电磨实 ...

本来看好米沃奇的新的太贵了!

其实还是8220的好,当时600块一套吧

网友:
在哪买的?感觉不错啊,想入一个呢

网友:
我也想买,不过一直纠结买充电的还是插电的

网友:
买了两套,家里一套单位一套,做点小工具还是可以的,关键配件便宜,一档无力,看了博世和琢美的电磨,性价比太低,小贵,东成手感还不错,小用下还是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没错,1档2档无力,从电流上就可以看出来为。做工只能说一般,不好不坏。但是12V的锂电电磨实 ...

有个  tch  的电磨 ,兼容 博世12v电池。 淘宝裸机138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个  tch  的电磨 ,兼容 博世12v电池。 淘宝裸机138元。

TCH看了的  还有个伊克斯  两个都买了  都退了    还是东成手感好点

网友:
不拆开看看吗?

网友E:
怎么不考虑琢美8220/8200或者米沃奇M12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不考虑琢美8220/8200或者米沃奇M12

价格贵,性价比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