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个黑色长方形的东西

楼主(2019-02-25):
开拆了
外观

高强磁铁6枚

打开盖子

掏出全部

电池展示   一块4500ma另一块沾的太紧没弄开就当3000ma加在一起也不少了
接下来主板  把屏蔽都扣掉了

麦克风难道还能听见吗

最后不知谁插里个小卡  我说咋磕了两下进里头出不来了呢
最后得到电池  主板上想把4056拆掉再扔  还有6枚高强磁铁

少了两张 加上

网友A:
定位监听器,有强磁估计是二手车里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位监听器,有强磁估计是二手车里的吧

应该是  在地上捡的还挺沉的

网友:
间谍装备你也敢拿呀

网友:
这个东西厉害!你车开到哪里 在车上说的什么话都能听到

网友:
就是一般的GPS跟踪器。声音不是主动传送的,不然电池耗不起。
主要是用来定位,内置gps接收器,定时由手机网络把位置信息发送到指定平台。
接收到平台的命令后,可以传输音频回去,相当于打电话回去。MTK主控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