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逛淘宝看到一块锂电升压板,简单的万用表改锂电

楼主(2019-02-25):
前几天逛淘宝看到一块3.7v锂电充电并且可调节升压到5~9v的板子,有防过充但木有防过放,买一片只需要1.7元,家里正好有2年前买来拆14650电池的柯达电池(自带保护板),还剩一个没拆的,试放了下电池仓,正好卡的紧紧的,于是简单粗暴的焊线开孔装入电池仓

木有锉刀,开孔有点丑
充电

网友:
也在用同款的升压板,测试过待机功耗很低!

网友:
待机电流几uA?

网友:
楼主技高胆大,居然裸板使用!

网友A:
请楼主测一下从电池到板子之间的待机电流

网友:
祝贺,终于升起来了

网友:
楼主能分享一下工蜂电动螺丝刀修改后盖的三维图吗

网友:
有有充放电保护和升压一体的板子

网友:
我现在都是直接两块小电池串起来用的了,不知道有没有影响精度。3.7+3.7=7.4v左右

网友:
我也有这个,这个在不来表时也需要把电池与升压板端来要不然很快就没电了。

网友(2021-03-30):
引用 网友A:
请楼主测一下从电池到板子之间的待机电流

官方,就是PL2628官方,待机200微安

网友B:
待机电流有点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电流有点大

待機電流多大才算不大?

网友B:
最好不超过10微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不超过10微安

用使能端口,待机就微安级别了

网友:
待机电流太大,不行,把使能脚改装一下,加个三极管,让万用表不用时或者待机时不升压,比较合理。

网友:
这个板子很便宜,包邮才不到3块

如果能让待机电流降下来,就会变得更实用。

网友(2021-05-07):
表头支持18650真的就那么难吗?这些厂家为啥就不愿意出?连德生这种收音机厂家都开始普及18650了,以前需要四节5号电池才能启动的收音机,现在只要一节18650就行了,而且续航特别棒!

网友:
升压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