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戴左手还是戴右手?奇葩ELGIN古董镜像机芯

楼主(2019-02-25):
是为了解决戴左右手的问题吗?请达人指点。

网友:
我想知道表盘是不是也是左右镜像的

网友:
机芯和左右手有关系吗

网友:
内部不需要镜像吧,真的怪

网友:
uSA,美国机芯,见过苏联的,瑞土的,日本的,老美机芯,第一次见。

网友:
美帝一定有什么想法

网友A:
铁哥到哪搞来的机芯,这回花了不少吧?这表不是戴在上手的,因为你没有见到表杆看不出是什么机芯,看看表杆孔都比一般的孔大,有点像9钻钟山表杆一样粗,它们是怀表机芯

网友:
一定是反着装配的

网友:
这种摆感觉都是怀表上用得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铁哥到哪搞来的机芯,这回花了不少吧?这表不是戴在上手的,因为你没有见到表杆看不出是什么机芯,看看表杆 ...

你太厉害了,收我为徒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太厉害了,收我为徒吧?

取笑我了,我只是略知一二,就见过别人拆了几次这样的爱尔金小怀表,旁道还听说爱尔金有自己的天文台,在怀表机芯制作工艺一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取笑我了,我只是略知一二,就见过别人拆了几次这样的爱尔金小怀表,旁道还听说爱尔金有自己的天文台,在 ...

大师级人物,连天文台都知道,我们也是最近才听说有这回事,孤陋寡闻了。。。

网友:
美国怀表曾经辉煌过的,旧的美国怀表有些用料很好,摆轴的材料甚至好过瑞士表。爱尔琴的表一直是怀表收藏者热爱的品牌。以前曾经见过一个爱尔琴的船钟,可惜人家根本不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哥到哪搞来的机芯,这回花了不少吧?这表不是戴在上手的,因为你没有见到表杆看不出是什么机芯,看看表杆 ...

压岁钱没够用,自己用来买零件的老本都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取笑我了,我只是略知一二,就见过别人拆了几次这样的爱尔金小怀表,旁道还听说爱尔金有自己的天文台,在 ...

谦虚,太谦虚了。我连这是啥机芯都不认识呢,就连统机的零件我都叫不全,就会简单的拆装而已。我就是个会拆拆装装的小白。

网友:
应该是怀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