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制电路板电镀生产线的维护与保养

楼主(2019-02-25):
    对印制电路板生产企业中常用的水平式电镀线和垂直式电镀线的维护与保养的方法进行了介绍。针对两种电镀设备的异同,分别对其槽体、传送机构、循环过滤设备、电气系统及管路系统维护与保养以及长时间停机时的设备保养方法做了介绍。
  关键词:印制电路板电镀;设备;维护;保养中图分类号:TQ15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3849(2010)06-0033-02引言在印制电路板生产过程中,电镀的镀层直接影响到后面的蚀刻工序,镀层的质量对整个电路板质量的影响都是至关重要的。电镀设备在各印制电路板生产企业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而为了保证电镀设备的正常运转,保证在运转过程中的稳定性及电镀设备的使用寿命,设备正确的保养与维护十分重要,本文主要是介绍印制电路板生产企业中常用的电镀设备的保养与维护。
  1、设备种类在印制电路板生产过程中,主要用的电镀设备有两种,一种是水平式电镀线,一种是垂直式电镀线。这两种不同结构的电镀设备,主要是电路板的运送方式不同,所采用的输送板设备结构也不相同,因此对于维护也稍有不同。
  2、日常维护与保养方法
  2.1、槽体的维护与保养垂直电镀线与水平电镀线的主要区别在于电路板的运送方式不同,而对于槽体的维护及保养方法本质上相差不大。7d要对各水洗槽进行一次清洗对酸洗槽,进行一次清洗并更换其槽液;对槽体内的喷淋装置进行一次检查,查看有无出现阻塞情况,对出现阻塞情况的要及时进行疏通;对镀铜槽、镀锡槽上的导电支座及阳极与火线接触位,进行一次清洁清洁时可用抹布擦拭及砂纸进行打磨;对镀铜槽、镀锡槽的钛篮、锡条篮进行一次检查,更换烂的钛篮袋、锡条篮,并添加铜球、锡条,在7d添加完铜球、锡条后,须对电镀铜槽、电镀锡槽进行电解。7d还要使用高、低电流方式进行试生产,使新添加铜球、锡条完后,生产的性能稳定后再进行生产。每90要对铜球及阳极袋进行一次清洗。每120~150d使用活性碳对槽液进行一次过滤清洁,滤去槽液中的杂质,对锡槽进行一次清洗。
  2.2、垂直电镀线振动机构的维护与保养在垂直电镀上,为保证电镀时面铜的均匀性及孔铜的效果,会对板进行振动摇摆,槽体上会有振动摇摆机构。30d要对减速机进行检查,看其是否运转正常,检查其紧固性;要检查震动安装马达螺栓的紧固性;检查震动橡胶的磨损情况,对于磨损比较严重的,要进行及时的更换[1]。180d对接线盒内的电源线接触情形进行检查,对出现接头松动要及时加以紧固,对电线绝缘层熔化或老化的电源线,要及时进行更换电源线,保证电源线之间的绝缘性;要对振动机构上的所有轴承进行一次检查,上一次润滑脂,对严重磨损的轴承要进行及时的更换。
  2.3、垂直电镀线行车的维护与保养垂直电镀线是采用行车、挂具对电路板进行传送。每周要对吊车及挂具进行一次清洁(行车及挂具不用拆卸),使其外观保持整洁,清洁时可使用抹布抹洗,并使用砂纸打磨。30d对挂具进行一次检查,查看挂具的破损情况;对行车的电机及减速机进行一次检查和维护,查看其整个传动装置,保证其正常运行。180d对行车及挂具进行一次深入的清洁及保养,要将挂具从行车上拆卸下来进行清洁[2]。
  2.4、水平电镀线传送装置维护与保养水平电镀线采用的输送装置是滚轮,利用滚轮的转动将电路板连续性的送入各个槽内,因此,水平电镀线传送装置的保养与垂直电镀线有一些不同。7d对水平电镀线的滚轮进行一次清洁,清洁滚轮上粘附的异物,以保证在输送板时的板面清洁;要对连动器进行检查,检查是否出现松脱。每180d对滚轮进行一次检查,检查滚轮是否出现磨损,对出现磨损的滚轮进行及时的更换,以保证在输送板时不会出现卡板的现象;要对传动齿轮、传动轴及整个传动系统装置进行一次检查,对于出现的问题进行及时的修理。
  2.5、循环过滤系统的维护与保养7d对循环过滤系统的滤筒进行一次检查,查看滤筒是否出现渗漏情况。每10~15d的时间,要对过滤棉芯进行一次清洁或更换。30d要更换过滤碳芯,以保证过滤质量及过滤机的流量;要对过滤泵进行一次清洁以及清洁气泵的过滤风罩及过滤网。30d检查一次泵浦马达电源线接头的接触情形,发现松动要及时加以紧固,电线老化的要更换新电线,以保证接触良好及安全绝缘,保护马达。
  2.6、其它部位的维护与保养7d要对电源的输出功率进行两次检查;要对电源,电气控制的散热风行、散热器进行检查,除尘、清洁,防止其影响散热。30d对电气单元的电气器件进行检查,如有损坏及腐蚀要及时进行更换;检查所有接插件,如有接触不良、虚接及虚焊等现象要及时修复,如有锈蚀及损坏要及时更换;检查各接触器及继电器,如有触点接触不良或触点粘连,要及时更换;检查电容器、电抗器及电阻等元件的主要参数,如果出现异常,要尽快更换。
  对自动加料系统,7d要检查校准一次。7d要清理电加热器上的水垢及污物,防止电加热器内部温度过高。
  对于各水、气管路系统,7d对其进行一次检查,查看其有无出现跑、漏气液现象,对于出现跑、漏气液现象的管路要及时的进行维修及更换。
  3、长期停机前的维护讨论如果设备计划长时间停机,要对其进行养护,使其在停机过程时不会受到侵蚀老化,要做到:打扫干净地面,擦干净地面上的水,使地面保持干燥,并使机台上、槽内、行车、挂具都要保持清洁、干燥;所有马达最好使用保鲜纸包好保护;所有轴承注射润滑脂,用以防锈;所有管路内的药水全部清放干净;过滤机滤桶内药水清放干净;取出过滤机滤芯清洗干净;槽内的所有加热器都要清洗干净,除出污垢,保持干燥。
  印制电路板生产应用的电镀设备,由于生产的工艺不同,所用的厂家不同,在设备上会有一定的差别,因此,在维护方法上会出现一些差异,但是必须要对设备进行及时正确的保养,切不可因赶生产进度、产量而忽略对设备的维护和保养,只有做到维护保养正确、及时,才能保证设备的运转正常,性能稳定,保证生产的产量和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