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自己开发设计给新奇骏增加了个转向流水灯/刹车闪烁

楼主(2019-02-25):
全自主设计(软硬件)新奇骏加装转向流水灯,刹车闪烁,倒车辅助照明,酝酿了挺久了,PCB板子18年5月就设计好了并自己加工出来了,程序在6月初版也写好了,后来因为一直事情比较多所以一直到到18年底休息才装上去,本着不破任意一条线的原则,所以取的所有信号及电源都是从插头处并联的,但是因为CPU只有2K内存,编写稍微炫一点的的效果就超出内存容量了,最后精简了很多功能。(已上传PCB源文件及程序源代码)

输出控住模块,资料说这个IC每个口驱动40v100am应该没什么问题,这里只用到12V电流200ma,灌了套程序进 ... ...

后备箱照明灯

白天效果

夜晚效果

原理图,原版的文件忘了放哪里了找到后补上。

新增原理图,原版PCB文件还需要找一下,忘记了是放公司还是家里电脑了。

PCB输出文件,制板子的时候可能需要调整百分比至合适大小才可以  ...

网友A:
LZ厉害了,灯珠用的是正白的嘛,可以考虑加双色灯,黄和红,黄的做转向双闪,红的做刹车灯。

网友B:
很炫酷,能上传制作资料就更好了

网友:
如果能放灯里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炫酷,能上传制作资料就更好了

改天把视频和程序及其pcb上传上来。

网友C:
白色是不是太炫目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色是不是太炫目了一点?

倒车时辅助照明好用!

网友:
能不能介绍一下大致的原理,谢谢

网友(2019-03-28):
转向灯用白色不符法规的

网友(2020-04-22):
这个可就很厉害了

网友:
我以为做的柔性pcb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厉害了,灯珠用的是正白的嘛,可以考虑加双色灯,黄和红,黄的做转向双闪,红的做刹车灯。 ...

确实要多色!更安全!不过倒车照明应该亮不到哪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厉害了,灯珠用的是正白的嘛,可以考虑加双色灯,黄和红,黄的做转向双闪,红的做刹车灯。 ...

一样的想法,我是买了成品的。不过不好安装进自己的车,不过白天看到那个灯条好丑,有什么办法修饰下?

网友(2020-08-05):
其实我觉得只装一条在中间就好啊,分左右的走和全部亮三个功能

网友:
左右黄色做流水转向灯,中间红色做刹车爆闪灯,还可以加一条白色倒车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