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没名字的充电宝

楼主(2019-02-25):
不多说,上图,看到了时候其实已经拆开了,而且尸首异处,为了拍照,先摆回原来的位置。
正面,成色很差,还没给它洗澡

背面

打开盖子,5个电池,不知道有没有高科技电池,线已经被剪断了

正极的镍带也断了

拿掉电池的样子

电路板,黄圈里的两个电阻都烧了,一个还被拦腰斩断,死得都很悲惨

来张特写,有知道阻值的大神么?

八脚IC

电路板另一面,圈里的二极管也明显烧死了

也来张特写,这个应该是SS34肖特基二极管

HT4911S,度娘不到啥信息

这个是SS24

插上电,居然还亮灯,而且电池正负接线位还有电压,4.1几伏,看来这板子输入是正常的,可以当个锂电充电器,只是输出坏了

电池量了一下电压,只有零点几伏了,看来放太久了,装进两节香水套件里充电试试,死马当活马医,看能救活不,顺便看下容量,检测下有没高科技电池

充了一段时间,拆下来量了一下,电压有2.6几伏了,看来有戏,插上U表,断续充,顺便看看容量,晚上睡了一觉起来一看,最后结果如下图,应该没有高科技电池,还算有一点良心吧。

完。

网友:
现在的山寨真是无处不见。

网友:
那个电阻应该是陶瓷半合金电阻,看一下SS34炸了,感觉被虐待了这板子

网友:
这是因为输出负载过高,主控的芯片的PWM频率没有自动调节,还再强行输出,二极管先击穿,的同时反向电流太大,把保险电阻也烧断。

网友:
估计是接了出问题的USB风扇等,结果导致boost升压电路整流二极管短路烧毁,检流电阻也烧毁裂开,修好的话应该也不难,但需要带保护板的电池。

网友A:
这种充电 宝,拆开检查一下电芯吧,估计有沙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充电 宝,拆开检查一下电芯吧,估计有沙子

5个电芯,充入快10000毫安了,应该没沙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