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煤气灶,吓人。

楼主(2019-02-25):
这个煤气灶是七八年前买的,使用一直还行,可是昨天晚上都做完菜以后突然自己就啪的一声爆了,幸亏当时旁边没有人,不然真怕崩到人,我今天拆他也是提醒大家以后要多小心啦!最后又放上了。谢谢观看!

网友:
玻璃面的很正常。

网友A:
钢化玻璃爆的很多,我家不到一年就坏了,给换个新的,楼上买的也是没用一年也爆了

网友:
好像钢化玻璃保养很麻烦,不能用硬的布擦拭,要用软的布擦拭,不能有沙子颗粒。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钢化玻璃爆的很多,我家不到一年就坏了,给换个新的,楼上买的也是没用一年也爆了 ...

钢化玻璃有自爆率,五年内最高,五年后逐渐降低,但没有稳定期,也就是说随时自爆。五年内高一些,五年后少一些。

网友:
换不锈钢面板。。。

网友:
我几年前买燃气灶,先在某宝买,快递送来玻璃板破烂了,以前收快递没有检查习惯,为这差点和送快递打起来,还叫来110,现场打网店电话,还好同意退换,后退货不要了,本地买华帝不锈钢面板的,用几年还不错

网友:
钢化玻璃爆的很多

网友:
金属面板保平安,别说好看难看

网友:
从来不买这种的,包括机箱侧头那种,热胀冷缩容易爆

网友:
钢瓶距离炉面够近的

网友:
俺家的双灶也爆过 30换个也用了好几年了  现在还没爆

网友:
安慰,正好换不锈钢面板,或者换新的灶,哈哈

网友:
我用的是上海华生的8年了也没坏,点火系统都修好几回了。

网友:
没买过玻璃面的煤气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