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志高空气能热水器E2故障

楼主(2019-02-25):
前段时间,老家说的志高空气能热水器出现E2故障 ,没有热水用不方便。查询了故障原因,是温度传感器坏了。淘宝上1.5元/只,下单了几只。
到了就回老家修。

停机了,盘管温度显示60度,明显不对。

开拆

看到了。

拆下传感器测量,确认是坏了。

看好的。

用的是5K 的。

装好开机,又欢快的工作了。

主控板

翻出说明书,看到这台已经服役8年了。

最后忠告各位,南方地区冬天用空气能很痛苦。四口之家用150L小了。

网友A:
外机一半结霜一半不结霜?如果开机运行很久还这样的话可能还有别的问题。

网友B:
这传感器1.5块钱一个。太便宜了吧。

网友C:
空调冬天外机结霜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调冬天外机结霜是不是有问题?

冬天不结霜才是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传感器1.5块钱一个。太便宜了吧。

市场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机一半结霜一半不结霜?如果开机运行很久还这样的话可能还有别的问题。 ...

应该是的~之前不是这样!

网友:
这机器居然没有电子膨胀阀

网友:
啥是空气能

网友D:
室外温度传感器还是盘管温度传感器?

网友:
我去商场看热水器,促销美女热情地招呼: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我说我家既没有燃气也没电,就空气多得是,听说你们这里有烧空气的热水器,你们也包安装吗?

网友E:
楼主拍的时候室外温度多少度?
外机居然结霜那么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室外温度传感器还是盘管温度传感器?

管温度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拍的时候室外温度多少度?
外机居然结霜那么严重

7-8度!!!

网友:
感觉你可以看看机器是否缺氟

网友:
广东地区用 很爽的 买200升  最好300

网友(2019-07-06):
请问同样是志高空气能显示E2,但每次断电可以开10来分钟,检查发现外风机不转,风机继电器无输出,请问还是盘感的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