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插指示灯的功耗,不测不知道,一测吓一跳。

楼主(2019-02-25):
你家中的排插待机时还开着指示灯吗?指示灯也会耗电的,每个LED指示灯待机功耗最高达0.3瓦:

氖泡的更高,达0.5瓦,。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低碳生活,从细节做起。

网友A:
摸起来暖的就知道功耗不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摸起来暖的就知道功耗不小了

指示灯耗电确实不少,笔记本电源,新一点的手机充电器空载功耗能做到0.1w以内。还没有插板费电呢。

网友:
LED的功耗都消耗在限流电阻上了,氖泡本来就发热很大,经常有把周围塑料烤黄烤焦的

网友:
谢谢分享。。。。。看了这个,吓了我三大跳!不说了,我去把指示灯拆下来先。你们慢慢聊。。。。

网友:
还真不知道这小小的指示灯功耗这么大!

网友:
开关内置的指示灯费电是一方面,另一个大问题是指示灯和电阻质量不好,有的导致短路跳闸。音响和可调电源的工频变压器空载也耗电,因为用的是铝线和减少线圈材料,铁芯有的用白铁皮替代硅钢等。

网友:
LED指示灯改阻容降压应该能大幅降低耗电吧

网友:
相对于用电器来说,0.3W基本上不是个事,手机充电时随便都有10W以上,要节能的话,养成用完关电才是正路

网友:
我以前看到的都说氖泡比led省电。。。现在180度大转变。

网友B:
限流电阻换成1M,再串联个4004.保证功率变为0.1W。

网友:
谢谢分享。。。。。看了这个,吓了我三大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限流电阻换成1M,再串联个4004.保证功率变为0.1W。

这样是不是太暗?失去指示灯作用

网友:
节能的话,养成用完关电才是正路

网友:
对,同意坛友说的,限流电阻换1m,再把led换为透明高特亮的,但是,不要指示灯最省电。

网友:
功率计测这么小的功耗不一定准的

网友:
一天二十,一个月半度多电,真是小看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是不是太暗?失去指示灯作用

现在大部分都是高亮LED。如果觉得1M大了的话可以换成470K的,再串个4004进去就形成半波整流了。这样子可以提高LED的使用寿命,而且省一半的电。

网友:
把所有灯拆了吧

网友:
氖泡功率是有点大,
一个F5的氖泡,串联了220KΩ的电阻。
电流0.008A

功率:0.237W

然后我刚买的隔离变压器,本身开关带一个氖泡,然后我又自己装了一个氖泡,电流:0.028A
功率:3.56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