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红米1换屏失败

楼主(2019-02-25):
红米1    想2个版本互换屏幕,一个是移动3G版本,一个是移动4G版本,4G版本屏幕坏,拆开看了下差不多一样,还是不行。

楼主:
可以亮屏,反复重启。

网友A:
反复重启应该和屏没关系,系统重新刷一下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反复重启,应该是固件坏了。

网友B:
这个 红米1装个支付宝都打不开修它还有啥用啊?

网友:
可以用红米1的屏幕总成换上4g的主板但是你得改动一下我两年前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这是我当时改的,只有一个图片了楼主你看下

网友C:
楼主你这是note?我这个是1和1s组合,楼主你这个应该也能改成功,只是需要耐心和细心

网友:
看着确实像,同一个模板似得

网友:
一个绿标一个蓝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 红米1装个支付宝都打不开修它还有啥用啊?

运存2  内存  8  还可以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这是note?我这个是1和1s组合,楼主你这个应该也能改成功,只是需要耐心和细心 ...

红米note1高配    2   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复重启应该和屏没关系,系统重新刷一下应该可以解决

换回原主板正常开机

网友:
家还有个红米1和一个红米1S  确实卡啊

网友:
等于交学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