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其实文件夹就不应该有刷新 右键删除也应该叫移动到回收站

楼主(2019-02-25):
其实很多系统都没有刷新 如ubuntu manjaro fedora androidx86 linuxmint

网友:
你这个屏幕好脏呀

网友A:
所有的删除都先到回收站,除非同时按下“shift”键。
刷新,也没问题。就象网页,你可以叫刷新,也可以叫重新加载。

这些都不是主要的。最重新的是,你屏幕太脏了,还是用水和毛巾把它刷新一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删除都先到回收站,除非同时按下“shift”键。
刷新,也没问题。就象网页,你可以叫刷新,也可以叫重 ...

windows是我最不喜欢的系统 喜欢用ubuntu manjaro 等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删除都先到回收站,除非同时按下“shift”键。
刷新,也没问题。就象网页,你可以叫刷新,也可以叫重 ...

ubuntu fedora 等系统 文件夹 桌面也没有刷新或重新加载 除非按F5

网友:
引用 楼主:
ubuntu fedora 等系统 文件夹 桌面也没有刷新或重新加载 除非按F5

每个系统使用习惯不同,设计理念不同。有些人,啪啪的时候喜欢开灯,有些喜欢黑灯。

网友:
 「刷新」这个看似没卵用的操作,对缓解焦虑症有奇效。。。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dows是我最不喜欢的系统 喜欢用ubuntu manjaro 等系统

每个系统有每个系统的定位,无关对错,不指责你不喜欢的,也不要疯狂迷恋喜欢的,要淡定,

网友:
10年前也疯狂迷恋Linux,现在觉得哪个简单用哪个

网友:
郭德纲说过,凡是迷恋小众艺术的,大部分都是为了抬升自己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dows是我最不喜欢的系统 喜欢用ubuntu manjaro 等系统

事情不是因为你不喜欢 他就不存在啊 淡定淡定  人家猖狂了这么久毕竟有人猖狂的理由

网友:
只感觉你是来秀智商的。
刷新是有用的,在文件夹没有自动排列的时候,可能会摆得乱七八糟,刷新之后会按顺序排好。
不要告诉我永远使用自动排列,有的时候我就是想分开几个放一堆,方便统计。永远自动刷新才是智障

另外说删除。删除就是删除,没必要非得搞什么“移动到回收站”。描述字符串简单易懂就好。
回收站是在桌面环境之后发明的一个玩意,说实话,对于很多人感觉没什么用,但是对很多人来说,有个选择总比没有要好。为了安全,才在直接删除和保留文件之间插了个回收站。

再说最后一点,Linux有N多的桌面环境和文件管理器,你发的这一个不能代表全部。选一个你自己喜欢的用就好了。

网友:
没有刷新?楼主是没用过共享多人修改权限的。以前电脑硬件慢的时候,不刷新等系统自己来,你会发现文件图标莫名不见,这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