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飞线海力士2+16手机字库到tf读卡器上

楼主(2019-02-25):
前几天捡了一个某米手机尸体。由于没有风枪,怎么拆字库呢?后来在字库上大量堆锡,用616t12bc3中马蹄开到最高温度都拆不掉。

没办法,就不主板拆成小块试试。。

还成功了。开心。

字库 221
高通413cpu

准备用这个做飞线

坛里面的3.0读卡器,准备再买一个,现在涨价了。
t12d08飞线真难受,烙铁头粗了,老是把相邻的焊点都连焊了,这是我最低的t12。不知道各位大神用哪款烙铁头飞线。由于飞线太困难,照片也拍的少。

高温胶带固定绝缘

卡座,本来只想拆sd卡座,tf卡座留着给tf卡用的,后来不知道怎么了都拆了,有点后悔。大家有什么好方法拆这些卡座吗?我的都拆废了。
合盖

高通骁龙

CPU没什么用了,这锡怎么能清理干净呢?

锡太贵,回收了。

直接otg到note4X上,直接格式化。门就算了。
用了几天,现在又有新问题了。只能读取,不能删除,不能格式化了。是不是闪存上的飞线脱焊了?
呵呵,问题有点多。希望大家能帮忙回答一下。谢谢,非常感谢。

楼主:
忘了上飞线图。网上下载的,不知道谁的了。

网友:
厉害,准备也飞线荣耀4X的作U盘用,已经吹下来了!

网友:
供电不足问题多

网友:
这个存储颗粒是有专门的U盘的,只不过时2.0的了。

网友:
用酒精灯或者打火机烧主板(芯片的另一面),一边烧一边用小刀撬,烧几十秒就轻松撬下来了,焊点完全不会黏连。

网友:
我拆这个都用燃气灶的,四周预热一下,加热时持续观察,能推动了立马用镊子夹下来,很方便快捷,就是pcb加热了有异味。

网友:
学习了 我下次有机会帮同事的小米恢复数据

网友:
用浴霸灯烤一烤就可以拿下来了!

网友:
用老铁拆bga,你他娘的真是个人才,应该往缝里多涂抹点助焊剂应该好点吧

网友A:
还是买个风枪吧,没几个钱。
你好像落下测读写的图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买个风枪吧,没几个钱。
你好像落下测读写的图片了。

热风枪最便宜的也得1 - 200多,好一点的300 -  400多块钱一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热风枪最便宜的也得1 - 200多,好一点的300 -  400多块钱一台

喜欢折腾就买吧,反正以后有很多地方能用得到。
推荐买个300+的,单独风枪的那种。
和烙铁一起的不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喜欢折腾就买吧,反正以后有很多地方能用得到。
推荐买个300+的,单独风枪的那种。
和烙铁一起的不怎么样 ...

我的就是单独热风枪,不是烙铁风枪一体那种

网友(2019-05-09):
好资料焊成功了。谢谢

网友:
飞线如果T12的话,用T12-BL  T12-iL,比较好,更尖,我这个是用的马蹄3

网友(2019-08-08):
引用 楼主:
忘了上飞线图。网上下载的,不知道谁的了。

有个字库门的 16gb ,和你这个一样。。。

网友(2019-12-14):
这个读卡器也撸过一个,不过在吃灰,所以也没注意这玩意带不带写保护检测的焊盘。
如果说才接好的时候正常,用着用着写保护了,那我也没招,也有可能就是你说的飞线脱了
如果说接好后就只能读不能写,那就查查原来卡座上写保护检测的触点脚现在是什么状态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