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新买的隔离变压器,恒IS-300W功率,到手即拆

楼主(2019-02-25):
新买的隔离变压器,300W功率,到手即拆
非常非常 的重,金属外壳

两侧散热孔

巨大的一个环牛

输出两个接线

正面的灯里面是氖泡

然后自己又装了一个氖泡,简直美滋滋

网友:
110V ~ 也一样能用吧

网友:
准备大干一场?

网友A:
同牌子前几个月也买了一个 新的时候很安静 过了半个月 开始吵了 估计铁芯是很多断点的

网友B:
自己曾经绕了一个150W的,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牌子前几个月也买了一个 新的时候很安静 过了半个月 开始吵了 估计铁芯是很多断点的  ...

啊  这么坑吗  据说是保修三年的。那是不是可以返厂保修

网友C:
不知道隔离的220V摸一下啥感觉

网友:
折腾电源的时候安全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隔离的220V摸一下啥感觉

单摸一股线没有感觉,同时摸2股线,后果与没有隔离变压器一样。

网友D:
这个线圈是怎么个隔离法?不会是双线并绕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线圈是怎么个隔离法?不会是双线并绕的吧?

这个绕法最大的特点是初次级匝数绝对相同,输入与输出绝对相等

网友E:
单位还有两个600VA的日本进口设备上带的隔离变压器,220--220的,对我来说好像没什么用啊

网友:
看看你使用一段再说效果

网友F:
这个不错。我在B站(哔哩哔哩)上看到一个人发了一个关于将各种物品接在220伏交流电上的视频,每看一个就发一个弹幕,我发了个弹幕说:这样不安全,加个变压器做好隔离再试验。

智能触控床头灯
电源输入:~220V 50Hz
输入电流:220mA(熄灭)/800mA(灯亮)
功率:6.5W
灯光色温:4500k
中国制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曾经绕了一个150W的,挺好。

厉害厉害,我只会拆变压器,绕是绕不来滴

网友:
谢谢分享,300w隔离够用了。上次自己用好几个低压变压器拼凑了一个,才30w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错。我在B站(哔哩哔哩)上看到一个人发了一个关于将各种物品接在220伏交流电上的视频,每看一个就发 ...

你说的是不是那个小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位还有两个600VA的日本进口设备上带的隔离变压器,220--220的,对我来说好像没什么用啊 ...

不错啊,能不能出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单摸一股线没有感觉,同时摸2股线,后果与没有隔离变压器一样。

谢谢科普知识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  这么坑吗  据说是保修三年的。那是不是可以返厂保修

又没烧了 只是有的噪音 肯定不保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