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双模新玩具小鸡 GameSir GK300机械键盘

楼主(2019-02-25):
前言
盖世小鸡,之前试用过吃鸡王座Z1,对其的印象完全是对于手机辅助类产品下的功夫比较多,主要打造的掌上游戏外设产品的品牌,但是在拿到了新产品GK300后发现这是准备在外设方面全面出击的信号了。

开篇

键盘使用了2个星期,本来想蓝牙模式耗电会比较大,但是从2月2日开始使用后到现在依旧坚挺,所以续航方面真的可以放心使用了,预计一次使用可能会坚持一个月左右,这是蓝牙模式,2.4g的话应该可以坚持更长的时间。后续会分享最终蓝牙与2.4g使用时间,不过估计会很久以后了。

一、开箱

产品包装配色还是之前的黑色主色调搭配蓝色侧边效果,市场上比较流行的产品配色,产品正面出了简单的标识和logo整篇幅都是产品大图,右上角为TTC轴体的突出提示。背面为产品特性等数据,例如3600mA电池,agility 2.4G与蓝牙无线连接,10键无冲,阳极铝合金上盖等,随产品主体还带有手托单独包装,风格也同产品一样黑色主体风格,正面可以看到有黑白双色手托,在右下角部分有金属名牌的刻印。

产品内部包括键盘主体、防尘盖、手托、说明书、保修卡、拔键器、数据线等

手托方采用黑色塑料材质,分量很轻,表面采用磨砂材质,中间有盖世小鸡的LOGO。右下角有金属铭牌,手托上部三凹槽就是与键盘底部的三个三角形防滑脚垫适配固定。底部拥有6处防滑垫设计,大量的加强筋来保证强度。但是手托的连接设计并不科学,既不是卡扣固定也不是磁吸固定,真的只是用凹槽进行固定,所以只能桌面平滑拖动,无法提起键盘移动,提起后直接就会分离所以这方面需要修改增加一个磁吸连接会更加合适。

充电线与拔键器方面说实话比较简略,线材比较细,长时间使用可能强度不足。所以需要提高线材质量。

二、产品细节

上盖是灰色铝合金材,表面采用阳极氧化工艺处理。键盘的上盖跟边框是一体式设计,四个边框都做成圆角,外壳制作过度均匀。键帽使用二色透光键帽,搭配FN可使用的多种快捷按键。

右上角为产品开关,上播为蓝牙连接,下滑到底部为2.4G连接,中间位置为关机。

键盘底部有6个防滑胶垫,上部凸起部分有3块,下边缘有3枚。键盘采用无支脚设计,前部凸起部分的电池仓正好作为支架使得键盘正好有个倾斜的坡度,电池仓部分看后续拆解分析。底部中间位置为产品信息的贴纸,产品型号与电池电量等数据说明。

键盘底部右侧设计了一个2.4G无线接收器收纳仓,方面收纳与使用。

键盘使用了白色灯光,白色灯珠设计,可以通过FN+方向键上下左右进行模式与亮度调节。

轴体方面使用了TTC青轴,轴体的按压清脆,但是轴体轻微按压后可以明显听到内部弹簧的吱吱声响,大键位置为卫星轴设计不过手感很肉,需要调校提升手感。

键帽方面使用了二色透光键帽,水口处理不够平整,内部处理不够光滑,键帽需要提升。大键内部配有加强筋强度没有问题。键帽透光性很好,但是我日常使用基本都不会开灯光所以对于我来说还可以增加续航能力。

三、拆解分析

键盘的拆解比较费劲,基本这类顶壳固定的键盘都需要拆卸10多颗螺丝的,所以将顶壳与底壳分离一共需要拆卸17颗螺丝,螺丝拿下后底壳与顶壳就可以分离,拿起顶壳后将底壳供电部分的连接线与键盘分离后即可将其分离。

底壳部分可以看到多出加强筋设计,可以看到之前背面凸起部分为电池仓,电池为2节1800毫安18650电池,虽然增加了产品重量但是方便用户后续如果电池续航能力不足的时候可以直接进行更换,在电池舱内已经设计了供电尖头接触部分,所以用户不用去纠结必须购买焊接好尖头的18650电池了,这里的设计可以说很贴心。

pcb方面布局很合理,左上角可以看到与壳体连接的无线天线位置,所以整个金属壳体就可以看为是一个信号放大器了。主控方面因为产品还没有正式上市所以我就不具体去细致描述了,需求的看下图自己分析哈哈。轴体的焊点有些不够饱满,灯光的正负极没有进行剪切平整,所以内部的做工方面还需要继续提高。

键盘的主体亮点就是壳体做工了,边框的制作厚度等都不错,圆滑的弧形过度方面平整没有毛刺等问题出现。

总结

GK300无线机械键盘是盖世小鸡进入外设主力市场的第一个产品,主要打造的掌上游戏外设产品的品牌,可以看到盖世小姐准备在外设方面全面出击的信号了。作为入门级别的产品键盘诚意还是比较足的,双模无线连接,win和mac双系统的支持与长时间的待机能力等都很方便使用。虽然有不少优点,但是缺点还是存在的,手托的连接方式,TTC轴体需要提高或者期待后续有cherry轴体版本的出现,不过作为新兴厂商估计拿轴价格不会太低所以成品价格会过高。键帽和内部pcb做工也需要相应的进行提升,所以可以考虑出一个无光版本进行市场的布局考虑。

优点
1、做工优良的铝合金顶壳。
2、2.4G与蓝牙双无线连接方式,方便不同用户使用。
3、3600毫安的电池容量,持久的续航能力。

缺点
1、TTC轴体快速与持续按压时候轴心晃动内部弹簧会发出吱吱声响。
2、键帽做工与大键的调校需要再提高。
3、pcb内部做工需要提升,焊点与灯光针脚做工需要更加细致。

网友A:
看着不错啊,偶然折腾了两个机械键盘,也有一定的了解了,这个做工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不错啊,偶然折腾了两个机械键盘,也有一定的了解了,这个做工还是不错的。 ...

还可以,等着看看上市价格了!

网友:
用过这品牌的手柄,还行吧

网友(2019-04-03):
听过轴体有弹簧震音的,没听过弹簧有吱吱声..应该是轴跟键帽配合的杂音吧,手上有个小鸡Z2单手键盘,体验还不错,等着这款键盘上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