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台澳柯玛暖风机……看着很高大上的玩意

楼主(2019-02-25):
故障是通电面板显示正常,按键操作正常,可以正常摆头,但是无风出来,听不见风机的动静?……估计马达可能烧了?

小心一步步拆解开,用手拨动轴流风轮很费劲?继续拆解风轮时,发现顶部固定轴套的外盖破裂、松脱,顶部轴套与风轮轴抱死。费劲的拆下风轮组件后试机,发现罩极电机可以正常运转,万幸,这个型号的电机还没得买。看来故障就是风轮轴顶部固定轴套的问题了。仔细观察,这个外观看着很漂亮的暖风机,风轮主轴居然没有使用轴承?上面的固定盖帽处用的就是一个简单的缸套? 塑料支架也没有很好的加固设计,使用日久主轴与缸套进灰后阻力越来越大,最后缸套抱紧主轴的阻力大于马达的扭力导致风轮不转了……这个过程中风轮顶盖的固定螺丝座爆裂、松脱。看掉落的破损塑料,好像是廉价原料、或者就是回收翻新料?

拆开后琢磨了好久,没办法完美修复,没法添加滚珠轴承到破损的固定支架上(小500的暖风机,居然用缸套,能说啥……)只能凑合着让这病机恢复生机就好了…… 最后利用手头的801胶水+热熔胶,总算把风轮主轴给固定到位(风轮比较长,对主轴的垂度要求比较高,顶部盖板稍微偏离一点点角度,风轮就转不顺畅了),加电可以正常吹风了…… 这货高档运行时电流足足有10Aundefined ,十足的电老虎一个

网友A:
没有看到PTC,用什么发热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到PTC,用什么发热的

电阻丝可能在叶轮左侧,黑颜色的塑料仓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丝可能在叶轮左侧,黑颜色的塑料仓里面。

电阻丝就在出风口后面……

网友C:
涡轮出风,跟我上次帮我老师折腾的浴室暖风机一个德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涡轮出风,跟我上次帮我老师折腾的浴室暖风机一个德行

这台机器外观很好,败笔就在内部的风轮顶盖固定这里! 如果使用一个高质量 的含油滚珠轴承,支架用料厚实做加固设计,这台暖风机就是一台精品机器了。……可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