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索尼DSC-T1相机底座UC-TA拆解,顺便改成固定的USB线

楼主(2019-02-25):
前几天收了一套索尼DSC-T1数码相机,里面有这样一个同步、充电的底座

USB口是这样的,特别大,这种接口具体叫什么型号我不知道,
只知道打印机、扫描仪、显示器HUB上用的是一样的
不仔细看的话,还以为是网线的那种接口

随底座其实还送了一根不错的线,但别怪老王我贪心,我正缺一根这样的线,到处买又买不到好的。
这个相机我用的几率可能非常少。所以就想把这根线挪用在别的东西上,这个底座就用固定的USB线代替
做固定线也有个好处,这种比较小接口又不是主流的东西,下次存放的时候减少一些弄丢配件的概率,
不然等到想用这个相机的时候,发现USB线又不知道放哪去了,光拿个座子干着急

说干就干,上次买了很多鼠标线还不错,又没有用完,
准备用它接在原来的接口焊盘上

这颜色,搭配这样的标签 真的有点年代感了

拆开底盖

板子其实做工还不错

连接相机的部分

模具钢印显示这个是03年制造的,刚好是T1发售的那一年

开始我想钻个孔的。发现视频输出是用了类似3.5mm接口座子。
壳子上本身就带一个孔,线缆的护套刚刚好能塞进去
视频输出的线我都没有,自然也不会用到,
直接拆了那个座子走线要方便不少

预期的效果,是不是毫无违和感?哈哈

然后转折点来了,我把线接好,电脑并不能识别,接充电器又正常
然后和自带的USB线对了下线序,发现在手机软件看到的标序刚好和自带的线、板子上标注是相反的
。。。坑死人了
(实际标序我打在图片上了)

然后我插回原来的线又试了一下,还不能连接电脑,
后来发现是这个视频输出座的2/3脚需要连接在一起的
,不然相机就以为接上了视频线了,USB那头就是断开的
所以得找个东西把它短接连上才行

重新对一下线序

接好了,再试一下,可以正常连接电脑了

最后整理一下线材就装回去,这线我是接了屏蔽的
直接焊在原来USB接口的壳子上。相对应该稳定一些吧

基本看不出来是重新接线上去的。
它自带的那根线我就接在华硕显示器上了,
这个显示器内置的HUB要接这种插头的USB线才能用。

网友:
4.2v用途很广啊

网友A:
顺便再用电磨和微型电钻,开一个MicroUSB和TypeC的两个充电口,数据不一定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便再用电磨和微型电钻,开一个MicroUSB和TypeC的两个充电口,数据不一定需要。 ...

这个相机内部没有充电的电路的,需要4.2V的专用充电器给电池充电,底座上也没有这个电路,只负责过压保护、和线路转换、转灯。
而MicroUSB和TypeC都属于USB 5V的电源,原则上和充电器不是同一个东西。
还有这东西用的是记忆棒,我已经没有读这种卡的读卡器了,必须要数据接口,有原装的充电器所以就没必要改,
再加上这个塑料现在还是比较脆的,开孔影响强度,只适合改线,改线还有个好处,不会破坏任何线路。下次还可以还原回去

网友:
那个接口是USB Type-B,网上有很多,要好的可以买给DAC用的玄学线

网友:
看了这个,记得我也曾经有个T1的卡片机,这个携带很方便的,后来孩子摔坏了。记忆棒好像还有一个
数码产品更新很快的

网友:
优秀文章,牙膏只能挤这点啦。
想起我多年前买的Sony卡片还在抽屉吃灰呢,带底座的方便

网友(2019-12-28):
我有一个索尼dsc-h7,哪位大神能帮我改装加上一个麦克风3.5插口

网友:
楼主收了二奶,得报个价,好让我明白自己的钱包是否也能包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