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自己动手制作人体感应灯

楼主(2019-02-25):
看了几位高手自己制作的人体感应灯,我也学着做了2个,有2点体会,1、 HC-SR501 人体红外感应模块 ,工作电压DC4-5V,我们稍改一下接线,绕过稳压块,即可用单节锂电(3.6v)。2、光敏电阻接到外面,即可实现天很黑才才亮灯。见图。

楼主:
不会加说明,写了很多,全没有了...郁闷

网友:
厉害,动手能力很强,我都是直接买促销款自己改造,没这么自己做过

网友:
坛友那里入的感应模块还在吃灰呢

网友:
以前也做过。这是老论坛的链接,就不往新论坛搬了。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08625

网友A:
楼主好手艺,1.5瓦led等板在哪里买的?p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手艺,1.5瓦led等板在哪里买的?pm

就在某宝啊,搜“led灯板”

网友:
请问那个色环电阻是接在三极管的基极和控制板输出之间的吗?阻值多少?

楼主:
借坛友的图

网友B:
光敏电阻用多大阻值的呢

网友:
厉害,动手能力很强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敏电阻用多大阻值的呢

我试验过不同光敏电阻,其实安放在外面的话,影响不大。一般来时,暗电阻大一些为好。我用的是5516。

网友:
我也做了个这样的,但是有个问题,触发之后再次触发中间有8秒左右的空档期,期间灯怎么也不亮,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C:
麻烦能不能详细照片说明一下怎么跳过部分电路,可用3.6v锂电供电的呢?我的直接用3.6v供电就经常反复开关,我用5v电压就正常了

网友:
谢谢!学习了!在此感谢楼主

网友:
这个黑色小盒子我一口气买了几十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麻烦能不能详细照片说明一下怎么跳过部分电路,可用3.6v锂电供电的呢?我的直接用3.6v供电就经常反复开关,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麻烦能不能详细照片说明一下怎么跳过部分电路,可用3.6v锂电供电的呢?我的直接用3.6v供电就经常反复开关, ...

还有一个办法,参考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73208
另外,看看三段稳压器的型号,如果是7133,电压是3.3V,一般就不用改。如果是7150的,电压是5.0V,就需要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