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折腾安鑫的半成品电路板 XT4052充电管理 GS92A3车充板

楼主(2019-02-25):
一板迷你充电管理,芯片型号是XT4052,资料如下,4.2v锂电充电管理,适合用在小空间的地方,小电流小体积,电池接反不会烧,会自动保护

焊好线

指示灯是后加的,从正极飞线过来经过1k限流电阻到发光二极管,1k电阻是板子上拆的,直接利用

给电池充电,

最大充电电流0.33a 芯片规格书写300ma 应该是保守写法,和tp4056一样,说是1A,实际可以有1.2A

下面继续折腾第二个板子,一个车充半成品板子,上面的车充板子是准备借件测试的

GS92A3是GSTEK的一款大电流的DC TO DC 转换IC,具有高效率,小尺寸,外围线路简单,非常适合于大电流的车充,DC TO DC 的电压转换应用。产品广泛应用于笔记本电脑和车载充电器上,其产品特点如下:
  1、电源管理芯片方案宽输入电压范围:3 v ~ 28 v
  2、可调0.8 v ~ 20 v输出范围
  3、输出负载范围宽:0到8A
  4、 负载输出电压精度±1%
  5、瞬态和效率高
  6、可编程操作频率100千赫到600千赫
  7、集成18 mΩLDO = 5 v、n沟道 MOSFET的高边
  8、综合9.5 mΩLDO = 5 v、n沟道 MOSFET的低端
  9、选择迫使PWM或自动  烤瓷/ PWM模式
  10、电源管理芯片方案有欠压保护 低电压保护
  11、过电压保护
  12、FB短的保护
  13、 超温保护
  14、可编程电源过载保护
  15、绿色产品(RoHS无铅, 符合无卤)

把好的车充板上的零件移过来

芯片被电感档住了

测试好后翻箱倒柜找出这么多存货

输入选35v100uf电容,输出用10v470uf

电容放久容易坏,看下参数是否正常 基本正常

这个也正常

这个是贴片,把脚掰直了

电感测试是真是个参考,只能对比两个电感哪个数值大,哪个小,精度和没有一样

14v供电,5.11v输出

输出电容两个并联,我要测试这芯片极限带载,电容小了会严重发热

带载1A 电压5.23V 线补非常明显

带载2A 电压5.37V

带载3A 电压5.43V

带载4A 电压5.48V

带载5A 电压5.53V

带载6A 电压5.58V

带载7A 电压5.64V

带载8A 电压5.70V

带载9A 电压5.71V  不到两秒就保护了,这照片是抓拍的,这芯片规格书上最大是8A,8A以上,过几秒就会保护

在R9上并联一个电阻,可以改变输出电压, 随便并的电阻,电压为7.2v(万用表没拍到,参考负载表头),

带载5A没毛病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最近几天都在搬砖,没有太多时间折腾,好在有妹子一起,不算太枯燥

网友:
深圳安鑫扫货群发来贺电,祝贺楼主折腾成功

网友A:
晒妹可耻,把剩下坏的研究好

网友:
妹子摆锅巴呢

网友B:
谢谢分享。。。。。。妹纸打包过来。。。。。哈哈。。。。

网友C:
谢谢分享,八安确实够大,哈哈,妹子好像在摆gps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晒妹可耻,把剩下坏的研究好

努力 一下争取搞定

楼主:
那是巧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妹纸打包过来。。。。。哈哈。。。。 ...

这个不好打包啊,过来自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八安确实够大,哈哈,妹子好像在摆gps天线

可以改成简单的可调电源,或者加usb识别芯片变成快充

网友:
板子确实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改成简单的可调电源,或者加usb识别芯片变成快充

这种半成品板子还有链接嘛,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半成品板子还有链接嘛,谢谢

2楼那个坛友,网址见他的签名

网友:
偶知道LZ是来晒设备和小妹的

网友:
忘了捎带几片xt4052了

网友:
我是来看妹子的,然而竟然只看到个背影

网友:
引用 楼主:
2楼那个坛友,网址见他的签名

看到了,单价并不贵,就是邮费12块有点伤,算啦

网友:
可惜的是线性,要是有20件起批的SY6912微型充电板更好,直接能提升到5V到20V宽电压输入,顺便有一个控制引脚,切断后解除时间限制,可以当USB灯头恒流源用。

网友:
我的也到手了,准备折腾

网友:
车充板子随便换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