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换深圳白光BK1000高频焊台发热芯,更换后最大加热功率40瓦是什么回事?

楼主(2019-02-25):
拆换深圳白光BK1000高频焊台发热芯,更换后最大加热功率40瓦是什么回事?
有可能是买到深水宝的假货VH90烙铁芯了。
拆假货宝的假货 VH90 高频烙铁发热芯

一个发热芯坏掉的手柄
网购的纯银发热芯

听说有激光打码的是纯银发热芯,没有打码的是镀银发热芯,不知道真假。

透明线是发热芯线,红蓝是测温线

测温线分正负,红色是正极,蓝色是负极。

下面开始分解烙铁头

原来之前也更换过发热芯,不过不是我,看锡的颜色就知道

上平口钳换芯

新发热芯的电阻是1.2欧,官网是1.8欧,5欧以内是正常。

旧发热芯断,0欧

上电可以加热,温度也可以显示,就是等了好久才上到285度。

上功率计一测,结果更换后最大加热功率是40瓦(把烙铁头沾水测的),好失望啊!0-300度竟然要38秒,有那个大神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手柄线不是同轴编织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柄线不是同轴编织线?

卖家说这个手柄是送的,估计卖家拍视频给我看的那个才是原装线,发一条坏芯的手柄说是送的。

网友B:
卖的比买的精。。38秒化锡不如T12。。

网友C:
个人感觉应该是发热芯质量或手柄线的问题,阻抗不匹配造成的,可以换个纯银或其原配的发热芯试一试。目测你这个手柄线比较细,如果是标准屏蔽线不应该这么细的。

如果楼主有LCR表,可以测一下你这个新换上去的发热芯,标准的空发热芯其感抗应该是8.93微亨左右。装入烙铁头后,感抗约为13.32微亨,这是我测原装203H手柄获得的数值。若偏离过大就是发热芯的质量问题了。二手的焊台也可能是内部电路有问题,如元器件老化造成的频率偏离等。

BK1000高频焊台我拆过,采用的是无变压器的半桥谐振方案(内部没有频率自动跟踪电路),如果手柄阻抗不匹配偏离谐振点过多就会造成输出功率的明显下降。如果非要使用现在这个发热芯,也可以试试在其谐振电容上并联一个103/1000v的CBB电容,调整一下谐振点。

网友:
O.L是溢出,即超量程,这里就是超出这块自动表的最大量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卖的比买的精。。38秒化锡不如T12。。

楼下的大神说是发热芯的问题,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
高频电烙铁,会不会是电感量差异?

网友D:
同款焊台, 原装发热芯(应该线圈芯,因为不发热), 烙铁头朝左, 手柄朝右,  上面能看到 VH90 标记,  也可能还有别的内容被烧的看不清了.
尖头的烙铁头, 摄氏0度升温300度时间是21秒 (算上检测时间 参考你的时间, 这个应该能差不多90W)
同时这个发热芯被手贱拆坏过, 把线往里塞了下又能接触了. 焊台也摔过.

后来买的十几块的那种也有激光标记, 但标记的内容是日期. 后买的这种明显升温慢而且偶尔报错.
但是那个垃圾卖家说 BK1000 要专用烙铁芯,  原装的分明也标记了 VH90
原装的头部焊接的很密实, 看起来是一体的.  后买的垃圾货只焊接了几个点

这里有个详细的破坏性拆解的介绍.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99281
你可以参考它按照能尽量复原的方式拆开. 打磨掉头部焊接在一起的部分应该能完整分离开.
找到断点, 用如下方式尝试焊接.
断头朝同一侧拧在一起,  外面缠上铜丝 , 铜丝外面附上粗导线, 但要保证拧在一起的银丝露出一小段来.
找一根碳棒,  碳棒大面积和另一根粗导线接触.

然后这两根导线接到 12V 铅酸蓄电池上, 用短时间碰触碳棒的方式尝试焊接银丝.焊接成功后小心展开侧拧在一起的部分.
用自带的透明特氟隆套好复原就行了,  断点不方便的话可以尝试用一点704包裹那个地方.
普通热缩管可能也可以, 但是这个高温会变软, 反正只要高温下还能绝缘就行.

用这种方式成功焊接了热电偶, 温度还是很准的,  焊热电偶的时候, 碳棒接正极,  拧绕在一起的热电偶导线头朝上,  熔化后往下坠形成小圆珠.

注意如果没有 12V 铅酸蓄电池, 6V或者4V的可能也行,  动力型的 18650 可能也行, 但要注意安全.
还有要防止烫伤,  捏的越紧电阻越小越不容易发热导致烫伤.

如果你有更高级的工具当我什么也没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应该是发热芯质量或手柄线的问题,阻抗不匹配造成的,可以换个纯银或其原配的发热芯试一试。目测你 ...

半桥谐振本身就已经谐振了, 用不着频率跟踪了吧

网友:
谢谢分享。。。。估计是加热芯参数偏差太远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半桥谐振本身就已经谐振了, 用不着频率跟踪了吧

你说的谐振只是驱动信号的谐振,负载端也应该谐振在驱动信号的频率上才能获得最大的输出功率和效率,这就是俗称的“阻抗匹配”。最典型的例子是发射机与馈线(这里是手柄线)和天线的“阻抗匹配”。。。
有些高端焊台会带有频率跟踪设计,当负载因温度变化、老化等原因引起失谐、‘状态不佳’时,焊台会微调自己的震荡频率去适应跟踪负载的变化,使设备一直工作在最佳状态。而另一些高端焊台则强调必须使用原装且状态良好的终端以得到最佳性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谐振只是驱动信号的谐振,负载端也应该谐振在驱动信号的频率上才能获得最大的输出功率和效率,这就 ...

没有你说得这么麻烦。 你看看ZVS加热是不是能根据被加热工件的不同自动调整频率保持谐振呢,道理是一样的。

既然成品这么设计就能保证是谐振的。

用节能灯电路和电子变压器各做了一个,一直工作的没问题,工作在几十kHz.  我觉得只要驱动信号来自振荡电路本身,那么它一定就是谐振的, 即便有隔离变压器,也是一个等效的负载。负载变化频率自然会跟着变化。  只有一个要注意的事项, 就是要防止磁饱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没有你说得这么麻烦。 你看看ZVS加热是不是能根据被加热工件的不同自动调整频率保持谐振呢,道理是一样的 ...

兄弟,何不用你非常简单且自动调整频率的节能灯电路和电子变压器亦或ZVS设计一款能始终工作在最佳状态--自动“谐振”的高频焊台出来?灭了JBC、不让ersa,什么邦可、固特、威乐、Hakko的肯定也会被踩在脚下
焊台虽小,但水依旧很深,不然JBC也不会卖到3千大洋了,若能如兄弟所说用个节能灯电路就可以有所突破,小弟愿意牵马坠蹬追随左右一起为民族产业崛起而奋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兄弟,何不用你非常简单且自动调整频率的节能灯电路和电子变压器亦或ZVS设计一款能始终工作在最佳状态-- ...

我之前发过贴的, 你搜以下看看呢。
别的不清楚, JBC 的高频烙铁是兆赫兹级别的, 烙铁头是居里温度点三百多摄氏度的特殊材料的,然后通过这个温度来恒温的, 也就是说不能调整。

其它的都是电磁炉原理, 再就是温度控制算法了。

你想想啊, 一根烧火棍差不多的东西能有什么技术含量啊。

等改天把手工制作硬件过程的经验连同温控固件一块放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发过贴的, 你搜以下看看呢

玩笑归玩笑,你的贴我看过的,也很钦佩你的实践精神。可能是我老了过于“学院派”了,总希望一个设计能有完善的理论做指导,希望你能按照你自己的想法把它坚持下去,不要半途而废只是发发帖子而已,万一有所成功可能就会成为你今后的事业。同时也善意地提醒加强理论学习,毕竟现在绝大多数成功的设计都是在有强大、完善的理论指导下完成的,比如你实验用的李兹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玩笑归玩笑,你的贴我看过的,也很钦佩你的实践精神。可能是我老了过于“学院派”了,总希望一个设计能有 ...

李兹线这个用漆包线自己做并不好,每根之间不应该是绝缘的,有卖现成的。
当时设计节能灯或电子变压电路的人才叫牛。
直觉认为只要驱动信号来自震荡电路本身那么它一定是谐振的。

我理论方面确实很差,尤其是模电部分只知道个皮毛。
比如采集热电偶信号部分,打算用运放做,再用单片机计算冷端补偿, 但是看看了电路,真没那个本事弄出来。
直接买了个现成也不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同款焊台, 原装发热芯(应该线圈芯,因为不发热), 烙铁头朝左, 手柄朝右,  上面能看到 VH90 标记,  也可能还 ...

用防风打火机就能焊银了,这个太复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防风打火机就能焊银了,这个太复杂了。。

拆了一个看了下, 如果是接头处断了直接焊锡就行, 那个地方不是高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你说得这么麻烦。 你看看ZVS加热是不是能根据被加热工件的不同自动调整频率保持谐振呢,道理是一样的 ...

常见的那种双管ZVS,负载作为谐振槽路的一部分,该参数变化了,振荡频率也跟着变化的。而普通的高频焊台,振荡与负载是隔离的,振荡用CD4011构成,负载变化并不能引起振荡频率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