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这是哪位论坛大神改的喜力啤酒蓝牙音响吗?沦落到地摊上了。

楼主(2019-02-25):
这个和另外一个德劲收音机是今天一起买的,看样子应该是哈尔滨啤酒的赠品,本来不想买,奈何摊主非常有诚意,从十块一直降到四块(我都没讲价,人家就自己一个劲往下降),买回来拆着玩吧。首先说修好了,没什么大毛病,无非就是有线开焊了。其次主要的是拆开后惊呆了我,不知道是赠品出厂就加的蓝牙板还是哪位大神自己加的,我一再怀疑蓝牙版加的位置为什么是那里,后来才明白是为了蓝牙灯闪烁可以透过音量旋钮旁边的透明部分,人才啊!现在后面的调节按钮坏了好几个,懒得换直接用镊子调的时间。另外改装的一个问题是直接取电但是是焊接在电池位置的,所以不在适用于6V了(6V时间正常但是蓝牙版有时会死机),用可调电源从3.7一直给到5V均正常。弄完了又不知道干什么了直接吃灰。
总结一下,如果这是厂家改的叫山寨,如果是大神改的叫牛叉……
PS:第七张图有热熔胶的位置就是蓝牙版的“安装”位置

网友A:
哈哈,看来神人还是挺多的。、

网友B:
厂家的吧,这个蓝牙板属于成品,买回来直接用,经常看到这样的板子。可以理解为这块板子就是个集成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看来神人还是挺多的。、

我的第一感觉是遇到数码之家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厂家的吧,这个蓝牙板属于成品,买回来直接用,经常看到这样的板子。可以理解为这块板子就是个集成块 ...

是成品没错,但是肯定不是用在这的,上面还有音量调节按钮和充电接口呢,应该是蓝牙耳机的,可惜是单声道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厂家的吧,这个蓝牙板属于成品,买回来直接用,经常看到这样的板子。可以理解为这块板子就是个集成块 ...

这飞线哪个厂家做得出来,肯定是后来改的了

网友D:
这个是山寨厂家的产品,如果是大神自己改的,出了问题,自己可以修好的,也不会卖到收费站的,所以结论是厂家自己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飞线哪个厂家做得出来,肯定是后来改的了

哪里看到飞线了????这信号输入或者输出线是正常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山寨厂家的产品,如果是大神自己改的,出了问题,自己可以修好的,也不会卖到收费站的,所以结论是厂 ...

有道理,我辈中人就算不修了也会把内脏卸的干干净净,蓝牙版、功放板、电位器、喇叭。慢着等等,外壳留着改装用,看样子不用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山寨厂家的产品,如果是大神自己改的,出了问题,自己可以修好的,也不会卖到收费站的,所以结论是厂 ...

很有道理啊,估计是小批量改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