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笔记本碎屏改成大夜灯

楼主(2019-02-25):
屏幕是lg的LP125WH2-SLT2,以前k29改ips时换上的屏幕,摔碎了,屏幕的电路板还是好的。

屏幕碎掉了

接线:GND,PWM,LED_EN,VLED

查datasheet,pwm和led_en不能超过6V,VLED不能超过23V(VLED可单独接电源)。我三条线这里全接到一起了。

焊上线

插到充电器成功点亮(图片有点暗,实际亮度当夜灯没问题)

正面全貌

背面全貌

功耗(没单独给VLED供电,不知道单独接12V亮度及功耗如何,有经验的说说?)

油管上的“组灯”

网友:
废物利用 这个创意非常的好

网友:
去广告店出块灯片(图像可以自定),回来蒙上,商用算是个小灯箱,家用算是山寨的数码相框。

网友:
这个做的不错,晚上做小夜灯很好,这个还要安装在墙上才可以吧,做的那么好,别浪费了。

网友:
改个储物间的平板灯

网友A:
拆掉偏振片能提高一倍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掉偏振片能提高一倍亮度

你是说玻璃上贴的吧,已经连玻璃一起拆了,还有几层白色的膜没拆,感觉光线能柔和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说玻璃上贴的吧,已经连玻璃一起拆了,还有几层白色的膜没拆,感觉光线能柔和点。 ...

反正两张偏振片垂直90度重贴会完全不透光, 你可以用这个方法找到偏振片, 并判断是否有残留的偏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两张偏振片垂直90度重贴会完全不透光, 你可以用这个方法找到偏振片, 并判断是否有残留的偏振片。 ...

那就是玻璃上的,灰色的,已经和玻璃一起去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玻璃上的,灰色的,已经和玻璃一起去掉了。

看图

网友:
这个我也干过哈哈,帮人义务换修笔记本屏幕得到两块废屏,改成了补光灯,论坛发帖拍照专用,效果立竿见影啊

网友:
这个好,可以作漫画画画的拓写台~

网友:
这个成本不低不过是废物利用

网友:
我还有一块三星的碎屏,改天也试试

网友:
不知做成相框如何

网友:
我也有显示器。做了一个。听说用来看电路板很好。

网友B:
有个55寸的 液晶电视
也是屏碎了  怎么弄比较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55寸的 液晶电视
也是屏碎了  怎么弄比较好呢?

55寸的改灯太霸气了。没接触过液晶电视的电路板,原理上应该差不多吧,供电两个点肯定得有,开启信号应该也有。你不如电路板拍照发出来看看

网友:
我也搞了一个,用老式灯管背光的好一点,LED发蓝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