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说说自己换火花塞的过程

楼主(2019-02-26):
说说自己换火花塞的前后过程。
心血来潮,网购了火花塞,主要是看中了送的专用扳手啦。
货到了,折日更换。
拆,把手太小,拧不动,用板子套上,加力拧。
一路顺利换到3缸,沾沾自喜。
换4缸火花塞时,用板子套上,加力拧,拧不动,使劲,坏啦,扳手拧折啦!
原来我拧反了,顺时针啦。
马上找合适钢杆,做一个。电焊机、台钻伺候。
小心地换完四缸的,用纸擦干净高压套筒,装回固定。
完活。

网友:
看上扳手了,楼主是个工具控吗

网友A:
坏的火花塞呢?没看到,差评;一般火花塞坏的几率很小,我摩托车的火花塞都至少5年以上才换,那原厂原装的就是好;后来TB上买的什么铱金的,都是假的,用个一年就不错了。

网友:
以前的就是个铁皮套筒,现在这玩意看着还真专业

网友B:
还好是拧断了工具,如果是工具的质量好,把火花塞拧断了,事情就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好是拧断了工具,如果是工具的质量好,把火花塞拧断了,事情就多了。

是啊是啊,后怕啊。如果是火花塞断啦,那就麻烦大啦!

网友C:
实践表明,送的这个扳手不好使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践表明,送的这个扳手不好使力

是的,杆短,把手也短,使不上力!

网友:
楼主个牛逼,拧了3个还能给第四个拧反!窥视下丝口有没有坏哦,这个坏了很麻烦的!

网友D:
一盒四个,有备无患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盒四个,有备无患呀。

全换新的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换新的啦

哦哦

网友:
这种质量贼差,我也拧坏过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坏的火花塞呢?没看到,差评;一般火花塞坏的几率很小,我摩托车的火花塞都至少5年以上才换,那原厂原装的 ...

换下的火花塞都没有坏,我留着备用啦。 就是公里数太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是啊,后怕啊。如果是火花塞断啦,那就麻烦大啦!

您这火花塞是杂牌的  建议买好牌子的 好牌子的也不贵 普通的 一般火炬的2-3块钱  博世的也就4块多

网友(2019-09-25):
买西特专用火花塞套筒+标准中飞接杆     这种组合好多了。。

网友:
本来就不用很大对,拧到有劲,再用力拧1/4圈,没圈的可能紧点

网友:
这什么牌子的火花塞?不像大厂货;

如果考虑成本,可以考虑火炬的火花塞,也算是国产大厂货了,价格还算亲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