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DT1000万用表拆修

楼主(2019-02-26):
朋友给了个万用表,说有故障的拿去折腾吧,二十多年前朋友有这个表时,当时很羡慕的,现在朋友早不玩电子了,手头好的万用表也有,所以对这表也就无所谓了,估计吃灰很多年了。故障现象:缺笔划、拨盘卡死、电阻档短接表棒后有20多欧的阻值、表笔插座损坏。网上DT1000的拆机图不多,发出来共享下。下面边拆边处理。

1、外观

2、背面。这里应该有个支架的吧,没有了,有了也不太会用到的

3、打开

4、拆下液晶屏。用无水酒精擦洗导电橡胶条及液晶屏触点后,缺笔划的故障排除

5、继续拆

6、拆下拨盘,拆开后清洁上油,拨盘卡死的故障也解决了

7、复装,清洁表笔插座。右边两个插座中断掉的塑料套没法修了,这个插座中的4mm铜座与外壳看上去是一体压铸的(图3中可以看出个大概),当中红色黑色的塑料套材质和外壳不一样的,猜想是从外面向内硬套到铜座上的,但试了下无法取出,也没有适合尺寸的管子能换到这里面,只好先放弃了。

楼下继续

楼主:
8、下面开始测试,手头没有高精度的设备,也没标定过的基准,只是粗粗看看情况。电阻200欧档,短接表棒0.19欧;用开尔文夹短接后,0.16欧

9、MAX6350基准电压,5V,0.02%,1ppm。20V档显示5.000

10、LT1634基准电压,1.25V,0.05%,10ppm。2V档分别测了两个LT1634,分别为1.2499与1.25006。这个不是表不准,是因为这个LT1634的精度0.05%的原因

11、没有标定的电阻,找些五色环电阻测下。电阻分别为1M、30K、100、4.2K

12、测下电容。电容分别是5200pF、719pF、1nF、54380pF

总结:这个表是95年12月生产的,到现在23年了,经过清洁后功能正常,还能这么准,挺满意的,原本还在纠结买个什么4位半的表,现在看来不用了,这表在我手头还能继续使用下去。

结束,谢谢观看!谢谢大家的鼓励和支持!

网友:
表不错,看外形有点像DT890D:titter:

网友A:
20几年前的4位半表已经很高大上了,而且保存还这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几年前的4位半表已经很高大上了,而且保存还这么好

因为是家用的,使用量又不大,所以外观还不错

网友B:
MAX6350基准电压,5V,0.02%,1ppm。LT1634基准电压,1.25V,0.05%,10ppm。
不管温漂的话,两个差不多,而且后者绝对值更小些

网友:
完美修复,看精度也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X6350基准电压,5V,0.02%,1ppm。LT1634基准电压,1.25V,0.05%,10ppm。
不管温漂的话,两个差不多,而 ...

实际用下来,LT1634对电源的要求比较高,当用开关电源之类供电时,这个的电压值会偏差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用下来,LT1634对电源的要求比较高,当用开关电源之类供电时,这个的电压值会偏差很大 ...

哦,那可能是电压调整率和抗干扰差吧,这两个没用过

网友:
好表,4位半,基准很不错啊

网友:
这算是胜利比较经典的仪表了,DT1000没有蜂鸣器,稍有不便

网友:
美信的硬封IC,EBG的精密排阻,螺丝紧固的表笔座,用料很不错!就是工艺不忍目睹,东倒西歪的元件,随处都是的松香残渣
恨铁不成钢

网友:
看见美信,这表就属于好表

网友C:
你确信没费多大劲就酒精清洗导电橡胶条和金手指,解决显示问题了吗?我有一个一样的表,朋友不要的,到手有问题:显示模糊,不该显示的笔划也有淡淡的显示,清洗了你说的两接触处,没能彻底解决。二是有些档位不正常,后检查中发现是精密排阻EBG 脚粗,剪得比较短,可能是热胀冷缩造成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确信没费多大劲就酒精清洗导电橡胶条和金手指,解决显示问题了吗?我有一个一样的表,朋友不要的,到手有 ...

我确定是是清洗后排障的,用的99.7%无水酒精,处理了导电橡胶条两接触面,及液晶屏上的触点,线路板上的镀金触点很干净就没有处理。你有淡淡的多余显示,会不会导电橡胶条不好了,或没清洗干净或水份太多,安装时橡胶条可以翻个身安装,接触更好。

网友:
竟然是4位半表   修修又可以战斗好多年了

网友:
老表用料很實在。

网友:
精度真不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确定是是清洗后排障的,用的99.7%无水酒精,处理了导电橡胶条两接触面,及液晶屏上的触点,线路板上的 ...

谢谢,抽个时间再按你说的处理一下看看。

网友:
我滴妈,美信的原片,四位半的古董表。。。反倒是现在的表越做越垃圾了。